FX059玩过的来看看,帮帮忙啊。

楼主(2013-04-15):
FX059质量咋样,配件贵不?都哪儿爱坏??(最近想买个小鸡鸡玩玩,911太小相中他了。)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小兵兄:

首先建议你相信新科技,改为考虑新款的无副翼机。

FX059优点:
(1)  漂亮、便宜(但现在很多新机都已经非常便宜了)。
(2)  易飞、稳、还算可抗风。
(3)  原盒已附有B桨(反桨)让你试玩倒飞。
(4)  耐炸,我两年只炸丢了四支平衡杆、三支锁扣,主尾电机还不用换。
(5)  配件便宜易买。

FX059缺点:
(1)  比新机的设计明显落后了。
(2)  原厂700mah电力弱不耐用,要换900mah、换JST插。
(3)  机架上的罩壳支架易炸断,急弯时平衡杆易打到罩壳。
(4)  垃圾玩具控,会气死你。

配件只需主尾桨各一、平衡杆锁扣各五支便行。小心用电机也很耐用的。
三思。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兵兄:

首先建议你相信新科技,改为考虑新款的无副翼机。

谢过陈伯了!!!很详细很中肯,谢谢了啊!!!

网友B(2013-07-15):
引用 网友A:
小兵兄:

首先建议你相信新科技,改为考虑新款的无副翼机。

陈伯:
      可否介绍两款适合新手飞的新款无副翼机,适合室内和室外各一种?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陈伯:
      可否介绍两款适合新手飞的新款无副翼机,适合室内和室外各一种?非常感谢!

sinny88兄:

坦白说,室外玩的最稳又算便宜的只有500无副翼,
450无副翼次之。我群内已有多名新手用520无副翼
做练习机了。

室内玩的现在最好的要算 Blade 130X 和 MCPX。
便宜又流行的有 华MCP、SCP、FBL100、FBL80。
但听说驰远很快有新小鸡上架,建议你多等一个月,
看看再说。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nny88兄:

坦白说,室外玩的最稳又算便宜的只有500无副翼,

陈伯前辈:

      非常感谢您能给予指教!还请问您500和520是什么意思?都有哪些代表机型?另外有否仿真机型的电直适合新手练习?

      再次感谢陈伯前辈的热心指导!

网友:
sinny88兄:

500指的是电直主轴跟尾轴的距离是500mm.....引申为直机之大小型号。

另仿真机都不宜傲练习机用。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