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叶天线配合平板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3-04-15):
柏通1.2G 800W图传。。发射机天线现在有原装天线,台湾小天线和三叶天线。。。。接收有原装天线,四叶天线,和16DB平板天线。。平板配的有AAT跟踪。。请问哪两个配合最好呢?三叶没有死角,但听说DB小,原装的有死角听说DB大。。三叶配合四叶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三叶配合平板天线怎么样呢?比三叶配四叶,或是原装配平板效果好吗???好像说的有点乱。屡一屡。
1:三叶 + 四叶。
2:原装天线 + 平板天线 + AAT跟踪。
3:三叶 + 平板天线 +AAT跟踪。
这三种配合,哪种效果最好呢?

楼主:
肿么没有人指导下呢?

网友A:
2公里以内飞行,三叶 + 四叶,当然电磁环境好的话可以更远。

2公里以上远距离飞行当然是,原装天线 + 平板天线 + AAT跟踪。

三叶 + 平板天线???     三叶因该配螺旋天线,也是定向天线。

网友B:
要质量三四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公里以内飞行,三叶 + 四叶,当然电磁环境好的话可以更远。

2公里以上远距离飞行当然是,原装天线 + 平 ...

请问飞8公里,不用AAT的话,加装平板的话价值大不大

网友D:
四叶草+AAT会怎么样呢? 变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飞8公里,不用AAT的话,加装平板的话价值大不大

飞8公里,平板天线不装AAT的话价值当然会降低不少,但是飞8公里不得不用平板,倒是有人用全向天线飞过8公里的,但这样的辛运儿有几个呢?

一般没有AAT的朋友,平板天线大致固定一个角度,飞机也是一个方向飞行,适当的调整一下角度,平板天线信号接收角度大概30度~~40度。不同的定向天线

接收角度也不同,买平板的时候可以看他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叶草+AAT会怎么样呢? 变差?

四叶+AAT?

意思是,四叶草+平板接收吗? 这样的话2种天线信号传播不一样,四叶草是螺旋信号,全向天线是波浪形信号,简单的说就是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8公里,平板天线不装AAT的话价值当然会降低不少,但是飞8公里不得不用平板,倒是有人用全向天线飞过8公 ...

功率角度 水平:90°;垂直:20°                              抗风能力 60m/s

极化方式 垂直或水平                                        振子材料 铜

这个角度是不是小了,才2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功率角度 水平:90°;垂直:20°                              抗风能力 60m/s

极化方式 垂直或水平 ...

平板天线一般水平角度都没问题,但是垂直角度都小的可怜,有的垂直角度有10°~15°的,飞的时候就得手动调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天线一般水平角度都没问题,但是垂直角度都小的可怜,有的垂直角度有10°~15°的,飞的时候就得手动调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一些知识,谢谢~!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公里以内飞行,三叶 + 四叶,当然电磁环境好的话可以更远。

2公里以上远距离飞行当然是,原装天线 + 平 ...

听说34叶只适合四轴。。不适合固定翼,,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听说34叶只适合四轴。。不适合固定翼,,是吗?

并不一定是这样,三叶草天线1到2公里内可以有较好的信号 不闪屏,固定翼飞2公里有点满足不了,所以都配平板天线,飞好几公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并不一定是这样,三叶草天线1到2公里内可以有较好的信号 不闪屏,固定翼飞2公里有点满足不了,所以都配平 ...

也就是说,平板加3叶同时使用作为地面接收吗??如何连接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也就是说,平板加3叶同时使用作为地面接收吗??如何连接啊?谢谢

三叶草不能+平板接收,三叶草+四叶草接收,或者用螺旋天线接收,我说的意思是,用原装小天线+平板接收,你要是飞2公里以内可以用,三叶草+四叶草接收,要飞2公里以上飞好几公里的话就得原装小天线+平板接收,这跟飞四轴,飞固定翼,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叶草不能+平板接收,三叶草+四叶草接收,或者用螺旋天线接收,我说的意思是,用原装小天线+平板接收,你 ...

熬。。懂点,大侠可否给个扫盲的链接。。这好多都东西都是一知半解。。每个整体概念。潜水好久了。还是挺迷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