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CRIUS的蓝牙模块 为什么我的NOTE2无法配对啊

楼主(2013-04-15):
老乔的MWC  这几天新入的CRIUS蓝牙模块 晚上测试无法配对啊  一配对 手机上就显示退出程序 然后点确定 再配  一直循环

但用我媳妇的手机就可以顺利配对  难倒是?不兼容吗 有没有安桌的优化蓝牙的软件

网友A:
只要有手机可以配对,并且MWC调参工具可以顺利连接上,那就不是蓝牙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手机可以配对,并且MWC调参工具可以顺利连接上,那就不是蓝牙的问题了。

那我手机需要刷rom了?

网友B:
明显手机兼容问题。没办法。刷rom不一定能解决。

对于你,最现实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你老婆的手机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手机兼容问题。没办法。刷rom不一定能解决。

对于你,最现实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你老婆的手机抢来。

我是note 2 媳妇的是索爱lt18i 真心不想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note 2 媳妇的是索爱lt18i 真心不想换

我的蓝牙模块直接用电调的电源的时候,电脑一直都能连,但是有的手机能连,有的不能。
我的飞控版上有一个稳压芯片,我把电源接在稳压芯片之后,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看单独给蓝牙用一节锂电池供电,能不能用。如果单独电池供电可以的话,那就肯定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蓝牙模块直接用电调的电源的时候,电脑一直都能连,但是有的手机能连,有的不能。
我的飞控版上有一 ...

好的 晚上回去试试  另外我用电脑也是可以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