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大大解答這飛控

楼主(2013-04-15):
大大們想問機子出現這種情況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网友:
木有视频呢?

网友A:
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

谢谢大大先! 我也是幫朋友貼來問的,但影片上傳不到. 簡單說一下他的六軸問題,眼見就是似有一个電機像沒怎么動力的,或別的問題也不定,機子就是在
起飛的時候起不到, 有其中一個電机像是不動力似的, 就是機子圍著那看似沒動力的電機在旋轉喔

网友:
什么配置?

网友B:
油门行程调了的?
飞行模式调对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行程调了的?
飞行模式调对了的?

六軸是要用什麼模式的?
原本是四軸轉了六軸後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六軸是要用什麼模式的?
原本是四軸轉了六軸後就不行了

六轴和四轴的模式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轴和四轴的模式是有区别的、、、

六軸要用飛機模式不可用直升機模式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