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关控后是什么表现!求解!

楼主(2013-04-15):
为验证失控返航,在停车场飞离地面5米左右关控,大约3秒自稳,直接上升至15米左右,有偏离原地位置。然后自稳3秒开始下落,因有树枝碰撞直接炸机,还好损失不大!这正常吗?求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失控返航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呀!

网友:
60%的几率返航  40%的几率丢机 一般表现是 naza自己飞走了 哈哈

网友:
看看说明书,然后自己试试。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提前把指南针校准好,等单闪红灯再出发,这个样子就能记住Home点,关控就能回来。
遇到有什么东西挡住了,切换一下姿态开关就夺回控制权了

切换的时候注意油门要大于50%。

网友:
回来的过程差不多 返回降落点离出发点有3到5米的误差 这个在实际操控过程中可以切回姿态模式手动降落!

网友:
尽量不要在有水的地方测试返航,失控率确实是有的,我是深受大害!全套的设备没了。

网友:
起飞前纪录返航点很重要,忽略这个步骤丢机真是活该。

楼主:
谢谢大家,基本上明白了。

网友:
read the fucking manu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前把指南针校准好,等单闪红灯再出发,这个样子就能记住Home点,关控就能回来。
遇到有什么东西挡住了, ...

夺回控制权时,油门这点最重要啊,我是用事实明白这句话的重要性的,油门管到底了,夺回控制权后,摔下来了,吧减震底座摔断了,100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