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刚买hl3851-2大脚减震调节到这个位置才能恢复车身位置!大家看正常吗?

楼主(2013-04-15):
好久没有5i混了!居然还是中将,几年前玩电直现在连遥控器都找不到了,飞机早做静态摆设!给女儿买了个hl3851-2大脚,其实是自己玩。刚收到发现减震很软,压车头后不能回位

需要调节到这个位置压车头后车才能回位。

以前没有玩过车求助问问这样调节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减震有问题!
会不会减震弹簧很容易断!还有减震一般调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检查过也没有不顺滑造成的摩擦过大引发不能回位的情况!谢谢各位了!

网友:
避震不能回位检查下避震油吧。

顺便,如果俺的回复帮你解决了问题的话,LZ把你那些静态的鸡鸡都友情赞助给俺吧

网友:
即便没有避震油也不会这么无力的。原配的弹簧没这么软。你确定各关节都顺滑?

楼主:
确认顺滑!避振油如何检查呢?需要拆开避振吗?

楼主:
关键是4个避振都这样软!我看人家图片没有我调这么厉害的!

网友:
蝴蝶架上的螺丝 松一点试试

楼主:
原来是原厂弹簧偏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7&_u=gtputh2e9d。谢谢各位支持!问题找到了!

网友:
花2元钱做维修架,平时四轮离车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的也没你这么夸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