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三米长丝杆导轨都是怎么包装运输的?

楼主(2013-04-16):
如题,假如淘宝上买了几米长丝杆导轨什么的,怎样才能保证它安全运回来而不会被压弯。

网友:
我买过一个4米长的,打的木箱,里面隔板挖出半圆,丝杠架在上面,再上面还是半圆,最上面是盖,外面用铁丝捆住,很结实,反正到家箱子没坏,丝杠没弯,直径80mm。

网友:
好看,很顺眼,流口水

网友:
谁见过用铁管做丝杆的包装?就用木箱加纸板,两三米跟本不是问题。纸板不是塞满,而是做成托,隔一定距离放置,固定住丝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近的话坐公共汽车上门亲自取。远的话就别买了。

....几米的东西,只能租货车,,,

公汽和小车都不行。。

网友A:
这东西近的话坐公共汽车上门亲自取。远的话就别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套PVC管 铁管,都没性价比,打够大点的木箱,保证里面东西有足够的自由活动量,填弹性好的那种泡沫,OK了

几米的木箱,考虑到木箱的自变形,还的足够大活动空间,1尺见方是要的吧,,物流和快递都是要算体积收费的,,体积大了,运费爆增。。。

最廉价的是镀锌水管,,9厘米粗的价格也不贵,非标的就绰绰有余,大几十块钱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B:
套PVC管 铁管,都没性价比,打够大点的木箱,保证里面东西有足够的自由活动量,填弹性好的那种泡沫,OK了

网友:
记得买过1米长的碳纤维管
总共大概一手可以握住的量
然后卖家在外面套了一个PVC管
照理说也是万无一失了

PS,好像距离还不远,几百公里的样子

结果,发到半路就提示包裹损坏

卖家不死心

让快递公司送来一看
还真是拦腰折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根铁水管套着

对,这是最保险的。

网友:
你买了,TB卖家会告诉你:妥妥的

网友:
木箱包装里面东西捆扎,周围用泡沫卡死。

网友:
东西几米长的话,,木头没用的,,,除非你用房梁。。。而且木头本身就不直。。。

只能用水管。。而且还是比较粗的那种。。。

或者用槽钢,方管。。。

总之一个前提,,他们自己要不变形

网友D:
打木箱垫泡沫吧

网友:
厚实的木头捆绑可以

网友:
用水管,要不就用几根木头一起捆绑加力。

网友:
短点就用PVC管,3米也太长了吧,用粗点的PVC管塞泡沫应该可以

网友C:
买根铁水管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