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车床大托板嵌铁怎么调

楼主(2013-04-16):
今天拆开清洗大托板和导轨的碎渣,发现大托板导轨右边嵌铁划痕,不知道这个嵌入铁怎么调才好,请各位帮帮看一下。

在嵌铁的下面有磨损的痕迹
发现嵌铁比较靠下 各位看看自己的怎么样
开始加工时候没注意看 今天检查时发现的

网友:
磨掉一点点咯

楼主:
你是什么样的 有图看看啊 可不可以反过来装 呵呵

楼主:
这个机器操作起来还挺顺手的 开横纵自动走刀不用开合螺母 有专用的走刀机构 只要车刀磨得好 走出的面光滑 精度也很高 我前后顶车33.00铜120长 居然卡了没一丝偏差 应该是铜比较软 大家发表发表意见 就上面的嵌铁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操作起来还挺顺手的 开横纵自动走刀不用开合螺母 有专用的走刀机构 只要车刀磨得好 走出的面光滑 精 ...

开合螺母是车螺纹专用的。

网友B:
研磨一下 不能反过来装的

网友:
机器回来就贴塑了,抬高了一点,原先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楼主:
今天拆了中拖板 发现嵌铁是弯的 在我的另一帖里上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合螺母是车螺纹专用的。

完了,我都用来自动走刀了。

网友A:
自动走刀也行,就是可能磨损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磨一下 不能反过来装的

用磨刀石磨了大半天 就磨少了一点 这个材料怎么这么硬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走刀也行,就是可能磨损快一些。

你开710转 声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了,我都用来自动走刀了。

我还没试过 走出来的一定是螺纹 不光滑的

网友:
齿轮变速的噪声有点大。
一开始,我有点受不了,现在听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走刀也行,就是可能磨损快一些。

现在开了声音很大  问一下你用什么主轴箱机油

网友:
楼主的250是黄山的吗?

网友:
刚开始用的时候噪音不小,时间长了有点习惯了。我以前用2K4,那噪音极小,一边干活一边听收音机,用上250以后就没法听收音机了。齿轮箱里边我用的是汽车发动机机油。这些齿轮其实算不上是高速运转,用汽车发动机机油算是奢侈的了。

楼主:
35W还是 你用的是多少的

楼主:
清理齿轮用什么比较好 怎么清理

网友D:
总以为是神器,看来也有缺点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E(2019-09-21):
长见识了,还会有弯的塞铁

网友F:
(镶条、楔铁 -------)是刮研配做的,其材料是钢的,多见45号。刮研它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经验。

网友F:
清洗、除毛刺,刮痕要修整,调整全行程达到既轻松又无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