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的模拟器一直没成功的用起来过,很郁闷,求帮助!

楼主(2013-04-16):
我买了支持G6的USB模拟器,开始用驰远的一个控玩,感觉通道配置都基本正确了(通过看屏幕上的遥控器反应,两上遥控杆的方向都是正确的),但就是飞不起来,通过屏幕上的遥控器反应,发现在加油门时,会导致右边的控制杆位置变化,并且油门变化导致通道1、2、6的变化比例不一样。请问到底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设置?我感觉还是设置有问题。非常感谢。
这是中立状态:
这是油门最低状态:
这是油门最高状态:

楼主:
换成XTR结果也一样,不知道如何配置。
原以为是控的问题,然后向同事借了个天7的控,结果一样。说明应该不是控的问题,还是配置问题。请帮助。菜鸟一个,想入450.先练练模拟。

网友:
十字盘模式换成单舵机模式,不能用120度模式

楼主:
在QQ群里求助问题解决,把控里的飞机模式设置为固定翼PLANE就行,不知道和楼上的答复是不是一个道理,从结果来看,就是本来油门同时会控制三个舵机上升来改变螺距,现在就不会联动了。而原来联动的结果是带来了三个舵机的行程不一致,所有飞机就歪着飞。现在就不会了

网友:
搖控器有混控到 你用新的 空著的飛機模式去試~

网友:
像楼主这种水平的话,还是买个省事的

一键安装,无需设置通道的那种模拟器,我建议你购买SM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