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CJM250加工的铜棒

楼主(2013-04-16):
光滑度不高 当是TM的精度真是TM准

顺便问一下 开CJM的师傅们 你们用什么型号的主轴箱机油

网友A:
有钱,用铜棒来试机

另外想问下,不加尾顶误差多少?

网友:
误差不到1个丝,是挺准的。

网友:
一夹一顶装夹,这尾座定得是挺准的

网友B:
3乘以7等于21
21减9等于12
12乘以2等于24

32.97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用铜棒来试机

另外想问下,不加尾顶误差多少?

不加尾针 夹直径30 长150 一次进0.5 两头误差2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乘以7等于21
21减9等于12
12乘以2等于24

高人辈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乘以7等于21
21减9等于12
12乘以2等于24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人家在玩扑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乘以7等于21
21减9等于12
12乘以2等于24

7加9等于16
16乘以3等于48
48除以2等于24

网友:
怎么变成24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计算器上都有24点

网友:
我用汽车发动机润滑油,原来的油清了一次,臭死了!

网友:
一般是32号机油或者36号机油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