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显示超出了屏幕范围怎么办? minimOSD on APM2.5

楼主(2013-04-16):
各位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确定不是图传发射接收的问题,我直接将osd视频输出给显示屏也这样。
换了显示屏,接在大电视上,也这样。

应该如何调呢?

网友A:
應該有個重開机鍵,按一下重開机,就好了。您試試。

网友:
我遇到过,将摄像头、OSD和显示屏全部调成统一的制式就可以解决

网友:
minimosd把,连电脑改一下布局就行了,把周围留那么一格出来.

网友:
3楼正解,制式改下,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
连上电脑,改下比例

网友:
显示器开欠扫描就行了、、、

网友:
好的OSD可以调整上下位置,

网友B:
这是什么的osd啊

网友:
视频制式不对

网友:
叠加 视频 与OSD制式不一致 改一下 具体操作 看看 OSD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有個重開机鍵,按一下重開机,就好了。您試試。

按了,按就重启OSD,但是没用。包括按住重启也试过没用。

网友C:
用软件的显示选项设置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的显示选项设置一下看看

是,赶紧买了ttl小板在路上。。。

网友:
嗯 我以前也用这种OSD

网友:
我也出这状况了,估计是制式问题。改改看。

网友D:
我把制式改成一样的之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E:
请问楼主,能给说一下吗,我的apm加MinimOSD 经图传后只显示数据信息,不显示图像,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MinimOSD 板没有设置对,还是其它原因?
摄像头若直接连接图传,能收到图像,一经MinimOSD 板就没有了。

楼主(2013-05-24):
引用 网友D:
我把制式改成一样的之后,问题解决了。

现在你的是啥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能给说一下吗,我的apm加MinimOSD 经图传后只显示数据信息,不显示图像,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 ...

线接对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你的是啥制式?

改成OSD一样的P制了,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OSD一样的P制了,懒得改了。

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OSD一样的P制了,懒得改了。

能不能给你的屏幕显示拍张清晰照片?我想看看大家的屏幕都啥样,清晰度如何,字多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你的屏幕显示拍张清晰照片?我想看看大家的屏幕都啥样,清晰度如何,字多大。。。谢谢!

有空给你拍一个

网友(2013-07-03):
我的为什么是频闪, 和你的情况相似吧, 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么?

网友(2013-09-28):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的osd啊

这种一般都是用max7456这款OSD字符芯片做成的效果

网友:
制式问题,我已解决

网友(2014-08-09):
问问楼主,哪里调的啊。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