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HZ 改四分之一波长GP天线

楼主(2013-04-16):
在业馀无线电里 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应该算是最简单而且效果也不差的一种天线 所以它在无线电界里 占有相当多的比例 举个例子 如果你有注意的话 警车上的天线 大部分是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 像是你在用的430MHZ的手机 它的天线绝大部分也都是四分之一波长 还有你注意一下 大部分的大哥大行动电话也都是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 由此可知 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绝对是有它的效果存在.如果你不是对电子方面有概念的话 你也许会问什麽是四分之一波长呢? 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天线长度单位 是以频率来计算 它有一个公式 :

天线的长度(波长)= 300 除以频率 乘上四分之一 在乘上 0.96(波长缩短率) 就是

所算得出来天线的长度(单位公尺) 举个例子来说你如果要做一只频率144.00MHZ的天线 首先要先算出天线长度 就以上面的公式来计算 : (300 / 433.00MHZ) * 0.25 * 0.96  =16.6CM

再来就要准备材料 我们准备5只16.6公分的铜条 和一个M型座的接头 然後用烙铁把M型的主轴与其中一只的铜条焊接起来 再把其他四支用螺丝锁在四边 或是焊上 再把四只各向下45度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有图没,看字不直观啊

网友:
一根主振子外加四根地网,在144M用四分之一波段16.6公分的天线效果是很差的,无线电的发射不是看设备关键是天线,我用业余无线电台的时候在433M频段发射,用到5米2,或者7米2的天线,关于天线重点是发射时的驻波和天线本身的增益。

网友:
在VHF及UHF頻帶,四份一波長天線是最簡單效率亦相對高的品種,它的增益是2.15dbi(這是相對於理論的一點天線,即是沒增益),如把地綱放平與天線成90度,它的阻抗约於37歐姆,它的仰射角约是30度,這是車台與基地間較合理的設置;如把地綱垂直於天線(成了天線指天,地綱指地)這時會變成约72歐姆,而此時電場强度以極接近水平的形態360度向全方位幅射出去(天線輸入點電池最大,如沒有適當的"平衡--不平衡轉換器這會造成上下振子間的電流不平衡,固只能稱極接近水平)這對於設置於高處例如天台或陽台會極有利。
LZ所提及過地綱設於45度,但據經驗而言這並不盡然,這要視乎所要求之波形、地綱的長度等而設置。
五樓所提及的五米二、七米二等的天線相信是指多層堆疊天線,這是以多個四份一波長(或八份五波長,3dbd增益)以反相器將功率反相再反相盡量將寶貴的高頻功率盡數由天線推出,這對於州過州、省過省的遠程通訊較為有利,伹對於433Mhz等的UHF,QRM等的干擾似乎弊多於利。

网友(2013-06-20):
嘿嘿.关键做好以后要用仪器测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