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未捷身先死,哭死了……

楼主(2013-04-16):
订了个台湾的RCBLOG涵道,特意买了架70涵道的天盛T45,结果悲剧了……
赞下涵道声音,确实给力,光在地面上听就已经很震撼了。
批评下天盛T45……你丫你确定你是70涵道?为啥我70涵道装不进去的?用砂纸打磨了N久才勉强装进去。之后就是首飞了啊……
结果动力不够没上去,在转弯的时候撞路牙上去了……前起落架报废……
我是RC70涵道10叶的 2839 KV1700的用6S电
配好赢60A
按道理这个配置飞哥T45笑咪咪的啊,为啥拉不上去呢……升降舵已经调解到最大……无解,这里求教下大家了,谢谢

网友:
头重拉不起来?

网友:
重心调好没?

网友:
又是重心问题

网友A:
找下重新对不对,我的天盛用黑70的4S配置就很轻松飞行了,而且安装的时候大小正好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重新对不对,我的天盛用黑70的4S配置就很轻松飞行了,而且安装的时候大小正好

求教下重心位置啊!卖家告诉我是在头罩后面3厘米左右的位置,对不对啊

网友A:
天盛的T45重心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座舱后面机背上两个红色塑料进气口的中间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盛的T45重心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座舱后面机背上两个红色塑料进气口的中间地方

就是按那边放的啊……

网友:
安装有问题吧

网友:
电池,电调垃圾了。技术垃圾了,鉴定完毕

网友:
本人rc金属涵道 配4s2600电池。起飞重量1300g。重心在副翼3分之一处。  也就是顶部两个红色进气孔明中间偏后面。

网友:
不过我是铂金100a。

网友:
飞机太重了吧

网友:
RCBLOG70/10  6S沒用過,不過一年多前我用過RCBLOG70/10 4S,聲音很好聽,裝在ARC F-18,無法垂直爬升,用在藍岱F9F-2根本無法拉上去,拉到一個人高就下墬了,你有試試推力嗎?我那顆4S的涵道確定是推力不足,上網找了所有這顆涵道商家介紹卻都只标榜声音,而對推力隻字不提,後來那顆涵道就再沒用過!
若你可以找到關於你的這顆函道推力數據,裝機後再打個8折,然後秤秤你的機子,看看是否推力的問題!

网友B:
我也是RCBLOG70/10  6S  2w30 电机  确实f9f-2 6s拉不起来。。rc声音好力量差 。我准备上7s  2w30能上

网友:
我f9f-2拉起来调头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RCBLOG70/10  6S  2w30 电机  确实f9f-2 6s拉不起来。。rc声音好力量差 。我准备上7s  2w30能上

哈哈  我的是4S版本,想不到LZ 6S也拉不起來
我還買過RCBLOG 64多葉,照樣沒力,飛獵鷹王F-16,就2趟,馬上改回原來的黑旋風涵道
兩次的經驗都是:声音不錯,推力差勁!!
改金屬函道就都沒問題了!後來我改用藍岱金屬70/10  6S,声效好,推力足,還比那顆沒力的塑膠RC70/10 4S便宜一些些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我电池差了  rc的6s要80a  我这次换了双天2200  45c的再测试一下,而且是7s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