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不知道常说的压力单位及关系!!

楼主(2013-04-16):
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不知道常说的压力单位及关系!!呵呵,不知道的坦白说哦!!

常说:几个压     正规:几个标准大气压
常说:几公斤     正规:kg/cm²

1MPa大约等于10个标准大气压
1kg/cm²大约等于1个标准大气压

所以常见空气压缩机的压力表一般都看内圈,多少kg/cm²就是常说的多少个压。。。以上不完全明白的请举手!!

网友:
kpa mpa kg/cm 搞不懂,总得查百度!!

网友A:
汽车一般打到2.5kg/cm 前两天我才知道,山地自行车,要打到3-6kg/cm,比汽车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一般打到2.5kg/cm 前两天我才知道,山地自行车,要打到3-6kg/cm,比汽车还高

什么原理???呵呵

网友:
我只知道1MP等于145PSI等于10公斤

网友:
我的轻卡车才打5-6个气压,一般小车打2-3个气压

网友:
小车多数是低压胎 自行车是高压胎 低压胎的好处是爆胎以后轮胎变形比高压胎小 对安全有好处

网友:
楼上理解是错的,楼上说的是扁平驴的概念,高压低压和台面接触地面和车重有关系。汽车一般2.5左右,拖飞机的车8左右,自行车3左右,应为接地面积很小。

网友:
高中物理讲过,一个指甲盖表面的大气压力是1公斤,记住这个基准够用一辈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原理???呵呵

汽车一个轮胎大约承受250公斤,接地面积是18厘米宽,自行车每个轮胎承受50公斤,接地面积只有2厘米宽,所以自行车的胎压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