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无力,更换马达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4-16):
入手了架MINI CP,玩了能有两个周了,3块
电池
,平均每天6个起落吧,就是练练四面悬停,从没炸过。从昨天开始在满电的状态下起飞不到30秒就基本没动力了,这是咋回事,卖家告诉我是马达的碳刷损耗完了,是这个情况吗?如果是我是换个马达还是直接升级个无刷的?新手,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谢啦

网友A:
2 x 7 x 6 = 84,你每两块电池之间休息多久?要是连续飞的话,基本差不多了。
至于下一步,如果你打算继续连续飞的话,还是换无刷吧,否则你要不停的换电机的。

网友B:
我的mcp回来飞了3天就仍不住换无刷了~

网友C:
楼上无刷马达在哪买的啊?

网友D:
mini cp这类机子的有刷电机一般就是100起落。不过新手练习,飞飞停停,就是有100起落也不能算是到寿命了。
有刷电机一般是飞一电就休息一下,也能延长寿命。你这情况,我看电池也是有原因的,不知你是怎么用的,如果每次都飞到电池没力再换,那电池也快废了。三个电池换着飞还是少了点。
新手练悬停上无刷要慎重,容易炸坏东西太折腾了。

网友E:
虽说无刷好处多多,但按楼主说的飞行次数,应该不至于电机就挂了吧。建议先看看是否电池问题,再考虑换无刷。现在mcp的电池、无刷电机、无刷电调国产品牌性价比都很不错!

网友F:
很羡慕你们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很羡慕你们
你这头像你这名字,你还说你羡慕他们。怎么有点阴森的感觉

网友H: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吧,如果电机没炭了就不用飞30S了吧

网友I:
换无刷,主电机黑金,尾电机7mm,标准的改装方法

网友J(2013-05-16):
差不多情况的告诉你换电机吧,电机高温退磁了,我的也差不多半分钟就没力了,玩一电放冰箱冻一会然后可以飞个四五分钟,可以试试,如果可以就换电机吧,另外电池也换吧,数量太少了,被你用惨了吧

网友K(2013-06-18):
有刷是很热,一是下来就59度

网友L:
还是直接换黑金的那种

网友M:
无刷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