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样东西该怎么加工能保证质量和速度啊

楼主(2013-04-16):
最近接了个东西,量大,不知道怎么加工好,请懂的坛友指点

网友:
1、开模拉料,锯,钻。2、冲,磨。

网友:
图能不能发清楚点的,别人想帮你都帮不了。

网友:
第一个构件只能传统工法,铣成长条钻孔攻牙锯断,
更快的方法是铝压铸然后攻牙但是开铸模花费不低

铁条尖端改圆间有专用机械能作圆尖,方尖则较少专用机加工
尾端阶梯则车削有巨量则开模滚闸,
阶梯后似乎有一十字端,这唯开模挤压成型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