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bl100飞机问题

楼主(2013-04-16):
我的100买的是高频头版,控是华的08s刷了固件,频以后飞机能飞起来,但是感觉力量不行(前天才到的飞机(,主电机没有问题,还有猛推油门尾巴就120℃摔尾,请教大家还有切3D开关螺距没有反应,只有正螺距没有负螺距,尾巴感度设的是75,不知道对不对,3D设置是100.75.100,但是切换没反应,高频头的对频用华的模式升降和副翼是反的,后来改用左边灯和右边灯都是绿色的模式就正常,但是尾巴甩尾和切3D没反应的情况依然存在,请问大家有没没碰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楼主:
现在只能免强起飞悬停,郁闷

网友:
D8S刷华原厂固件?华D控玩BLADE或华机妥妥地

网友A:
这些都是设置问题。你要搞定直升机的遥控器问题才行。甩尾是老问题,你把悬停的转速提高可以很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设置问题。你要搞定直升机的遥控器问题才行。甩尾是老问题,你把悬停的转速提高可以很大改善。

悬的转速怎么提高呢?我新手不太会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原厂控飞了,用高频头不但螺距和油门曲线要全反,斜盘模式改12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的转速怎么提高呢?我新手不太会

对应的悬停那段的螺距减小,油门提高就可以了。具体动哪一段,要看你自己的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