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节镍氢接收电 与 遥控热火头驱动器

楼主(2013-04-16):
求教:刚买的 超霸镍氢2400mah X 4,做接收电,插天七上显示5.1V,然后接到接收器上,3002(遥控热火头驱动顺)接在第5通道,在控上用开关启动3002,3002驱动火头,火头亮了,但我的电显就红灯狂闪,火头一会亮,一会熄,然后又亮,状态就好像带不动一样。
    求教 老鸟,4.8V镍氢驱动不了3002吗?非要锂电吗?用锂电的话,天七不是要用UBC?
我还有这组镍氢,有什么办法吗??
求指导..

楼主:
后来换那个绿包的  ACE 2500mah 4.8V镍氢作接收电,超霸作发射电(在控上显示5.0V),启动3002,情况要稍微好点,但也是红灯狂闪,启动3002,再控制舵机动,3002就停止工作了(3002设置 是这样的,舵机优先供电。),头大了,怎么搞啊?

可不可以把这二组电池都插到接收机上?

楼主:
最新款远程遥控热火头驱动器 发动机增稳功能 带蜂鸣器RCD3002
产品特点
■ 接收机直接供电
■ 工作电压4.5V-8.5V
■ 红蓝指示灯指示当前工作状态
■ 增稳模式功耗小于600mA
■ 热火头通断检测
■ 限时、短路和欠压保护
■ 自带蜂鸣器
■ 烟斗头式接口

应用范围
■ 各种热火式发动机启动
■ 直升机和固定翼3D飞行增稳

功能描述
RCD3002 是一款遥控热火头驱动器,用户可以通过遥控器上的开关通道控制热火头驱动器的工作状态,该设备和接收机使用同一组电池。
该设备具有限时和欠压保护功能,每次触发最长工作时间5分钟或电压低于4.5V时,设备停止工作,以防电池过放电,保证安全飞行。该设备还具有短路和过热的保护机制,在短路或连续长时间使用过程中如果温度过高,系统会进入保护状态,短路消除后或温度恢复正常后可继续工作。
该设备会根据热火头的工作状态自动调节输出电流,保证热火头有最佳的工作温度,即使在热火头被燃料完全浸没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持正常的温度。
该设备使用低频脉宽直接驱动,因此效率高,无干扰,但工作状态受电池内阻影响,当使用的电池内阻较高时,可能导致无法将热火头驱动到红热状态。
使用方法
当控制信号脉宽大于1.6ms 设备触发ON,脉宽小于1.5ms设备触发OFF,设备工作时有两种方式,一是启动方式,即热火头以最大热量工作,方便发动机启动,二是增稳方式,即供给热火头的电流减半,结合发动机自身动力达到增加稳定转速的目的。

详细介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g2fap9b4d19

网友A:
广告贴,鉴定完毕!

网友B:
我的也这样,不过用半功率启动就好了还保护火头,照样可以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告贴,鉴定完毕!

误会了,真是求助。
再个民工的店还用做广告吗?玩模型的应该都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这样,不过用半功率启动就好了还保护火头,照样可以发动

你的是什么控?我的是天七的控,只有一个三段开关,但也只能关闭,开启(之后再增稳),不能直接开到增稳模式去,能指点下吗?
再个你也是4.8V镍氢接收电?也带 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告贴。。。

兄弟,误会了,这个3002的详细介绍很长,我只是发个链接给模友们个参考,然后再指点我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D:
我也在用这款火头驱动,效果非常好!

网友E:
我用6V镍氢(5颗)驱动,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惜我前段时间炸机炸坏了这款火头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用这款火头驱动,效果非常好!

你用的什么接收电?我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6V镍氢(5颗)驱动,什么问题都没有。可惜我前段时间炸机炸坏了这款火头驱动。

你有没有试过4.8V镍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接收电?我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4.8V镍氢电,如果上火头按理说应该上6V镍氢电,降落开增稳模式,绝对不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控?我的是天七的控,只有一个三段开关,但也只能关闭,开启(之后再增稳),不能直接开到增稳 ...

我不是三段开关是二段的,这个控制是通过输入信号的,你把这个东西接在油门通道上试下就知道了。你会发现,油门最小的时候,是关闭的,中间左右油门的时候,这个 就半功率工作,最大油门的时候,他就是全功率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4.8V镍氢呢?

没用过4.8V镍氢电,上6V的吧。

网友(2013-06-19):
我也有个类似的点火器 美国产的  也是一样 用镍氢启动的热火 压降很快 建议用镍镉电池或者大大电流BEC

网友:
用4粒1.5V镍氢电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