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花牌电机H2836 3860KV加好盈铂金40A,电调发烫

楼主(2013-04-16):
为什么花牌电机H2836 3860KV加好盈铂金40A,电调发烫,也就推下油门测试450FBL,时间不到一分钟,明显感觉电调发热,用手摸有发烫的感觉,如果一直用7--8分钟起不是可以煎蛋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机传动阻力太大?有问题??
天热电调热正常,手能抓,温度就不怕!!

网友B:
3S都一样,换6S没温度。

网友C:
调进角?齿轮咬合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传动阻力太大?有问题??
天热电调热正常,手能抓,温度就不怕!!

旋翼头手转起来有阻力,但不知道怎样的阻力才算正常,450刚组起来,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都一样,换6S没温度。

见别人的都说不是太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进角?齿轮咬合太紧?

进角不懂,反正就用默认的值,买回来就设置了超慢起动和油门行程,我的是斜齿,应该不是太紧

网友D:
电机没多少温度 但电调是有点热 但不至于烫手吧 我也是 好盈40A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旋翼头手转起来有阻力,但不知道怎样的阻力才算正常,450刚组起来,不太懂

是不是皮传的?皮带紧了的话阻力也很大的!是皮传的话松松皮带试试,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我的也热,都快50度了

网友F:
我的电机和电调都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没多少温度 但电调是有点热 但不至于烫手吧 我也是 好盈40A

我的也是电调热,电机到不是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皮传的?皮带紧了的话阻力也很大的!是皮传的话松松皮带试试,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是皮带问题,大奖转起来很顺,手动转一下就走3-5圈,看用力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电机和电调都烫

特别是电调的散热片和电容那烫手~~~~~~~~~~~

网友:
3860KV电机的话12T的齿轮比较合适

楼主:
我用11T斜齿的~~~

网友G:
我用12T斜齿的~~~    6S花电机  爽草  没温度~

网友:
3s KV3800 13t 也是FBL 铂金40A 。可以飞三分钟。
摸了一下没有什么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12T斜齿的~~~    6S花电机  爽草  没温度~

6S还说毛线。。。必须温度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皮带问题,大奖转起来很顺,手动转一下就走3-5圈,看用力大小

那可能就是铂金40A的电调设置和马达不匹配,按照说明书设置下电调参数试试吧!

楼主:
花牌H2836和好盈铂金40A我是全用默认的,但也没看到论坛说这个电机要设置什么啊,一点不懂
~~~~~~电机也没说明书。。。。。。。电调有说明书,但没说这方面的

网友H:
正常,我的也这样!飞了几个月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