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尾问题,新增视频

楼主(2013-04-16):
    求教大家,我的450配的gy520陀螺,s9257锁尾舵机,现在调的感度50%,油门60后大概悬停位置吧,机身无明显震动,锁尾效果很好,但就是像左打方向,回中后,尾巴有回弹现象。
    现在新款尾波箱已到,换成飞越一体,尾旋翼头也换成飞越新版,在设置gy520在设置好舵机行程后,锁尾状态下,左打摇杆,尾舵在移到左行程极限后,将摇杆回中,发现尾舵向右回弹大概3毫米的距离,但是向右打舵,尾舵移动到极限后,摇杆回中,尾舵不会动,就停在最右端,不会出现回弹现象,有点怀疑520的回弹现象和这个有关。
    问下大家这个情况正常吗,会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我也是GY520+S9257,起飞后猛打左方向是有一点回弹慢慢打没有,后面你说的问题估计是你没设置好。

网友A:
我的gp790也有这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陀螺仪的事,往右打方向舵锁的跟棍子一样,往左打就会回弹类似轻微的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gp790也有这个现象,不知道是不是陀螺仪的事,往右打方向舵锁的跟棍子一样,往左打就会回弹类似轻微的金 ...

你可以拔电机线后,向左打方向,等尾舵机移动到最左面的极限后,将方向杆回中,这是看看舵机会不会向右回弹一点点

网友B:
回弹是刹车啊。。。

楼主:
顶一下,希望用这款陀螺的朋友来指点下

楼主:
别沉啊,等答 案呢,希望知道的朋友说下

网友C:
感度调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调高试试

感度高低是在飞起来后才能看出的吧,我的情况是没有飞呢,机机放地上,拔电机线,在设置gy520在设置好舵机行程后,锁尾状态下,左打摇杆,尾舵在移到左行程极限后,将摇杆回中,发现尾舵向右回弹大概3毫米的距离,但是向右打舵,尾舵移动到极限后,摇杆回中,尾舵不会动,就停在最右端,不会出现回弹现象,此现象正常吗

网友:
尾推部分虚位大,或是尾桨软都有可能,或是520升级下试试

网友:
12楼正解。飞越的东西,精度实在差,换个试试

网友:
LZ说的现象跟520在飞行中猛打舵出现回弹是毫无关系的。JJ的大小,品牌,型号,新旧不一样,回弹的状态也会不一样。要想解决回弹必须借助CIU-2使用软件,详细的针对本机来设置延迟功能。你可以先看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144就能了解可了。

楼主:
1楼新增视频,大家帮分析下视频现象

网友D(2013-08-28):
引用 楼主:
1楼新增视频,大家帮分析下视频现象

  要想进一步解决回弹现象到完美! 估计得用楼上的设置卡来改变延迟这点!?  自己没有这样试过! 但应该是个合理方向!
  另外你的打舵方向和尾巴旋转方向貌似和常规的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想进一步解决回弹现象到完美! 估计得用楼市的设置卡来改变延迟这点!?  自己没有这样试过! ...

,这个视频是当时刚装好机时拍的,由于当时发现这个现象后直接拍的视频,还没有设置陀螺修正的正反向,所以看着尾巴滑块移动方向有问题。
我的450尾巴旋转方向 一直都是从机身右侧看尾桨 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视频是当时刚装好机时拍的,由于当时发现这个现象后直接拍的视频,还没有设置陀螺修正的正 ...

     我的尾巴方向:  打方向右舵! 尾部滑块向波箱侧移动(纠正力矩更大、机头向右侧转向-等同于固定翼的尾舵转向!)  和你视频里的打舵方向不一样!至于陀螺纠正方向无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尾巴方向:  打方向右舵! 尾部滑块向波箱侧移动(纠正力矩更大、机头向右侧转向-等同于 ...

恩,我现在也和你的一样 : 打方向右舵! 尾部滑块向波箱侧移动 由于当时并没有细调电子设备,可能当时控的方向舵通道设置反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现在也和你的一样 : 打方向右舵! 尾部滑块向波箱侧移动 由于当时并没有细调电子设备 ...

嗯~  偶就怕看错了!

网友E(2014-01-13):
重新调整中立点、行程及尾舵速率试。你的问题貌似是尾舵补偿过大造成的。我用的MB三轴

网友F(2014-06-14):
我的左右都有LZ这种现象,摇杆动作快就有次现象,很慢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