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futaba,晶体的选择

楼主(2013-04-16):
我的控是10c,72mhz频。。现在我给接收机换频点,但只能买到接收晶体(二次变频的),请问发射晶体是不是也要买二次变频?市面上的晶体兼容吗?

网友A:
发谢晶体没有二次变频的.接受晶体有二次变频的.我有这几种,要可以留言.
Futaba    RX72.130   3   50/
Feigao    RX72.130   3   30/
Feigao    TX72.130   1   30/
Szjf      RX72.130   2   20/
Szjf      TX72.130   1   20/
Futaba   TX 72.710   2    50/
Futaba   RX 72.630   1    50/
Futaba   TX 72.630   1    50/
Futaba   TX 72.670   1    50/
Futaba   RX 72.670   1    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谢晶体没有二次变频的.接受晶体有二次变频的.我有这几种,要可以留言.
Futaba    RX72.130   3个   50元/ ...

谢谢,我想要72.210的,我的接收机盖子上写的就是这种。我用其他72频段的原装晶体遥控距离很近,所以想换个试试。

网友B:
发射晶体是不分一次二次的,貌似我有TX72.210,回去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晶体是不分一次二次的,貌似我有TX72.210,回去找一找

麻烦了,如果找到了,能否割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了,如果找到了,能否割爱

可以,不过昨天回去忙着修一个10C,忘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了,如果找到了,能否割爱

果然有72.210TX晶体,是6EX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