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二的问题 不知道是我二还是厂家二

楼主(2013-04-16):
那个铣床 那个夹头是用扳手扭下来的 可是铣床的转轴是会转的 也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装置、卡口什么的 那么是怎么拆铣夹头的?做个锁死的东西会死人吗?
还有那个锥柄 有时用大锤砸都砸不下来 我的那颗穿钉螺丝头已经给我砸变形了 这么二的问题要多么愚钝的脑袋才能想出来的啊
想问一下万能的坛子的专业人士: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我铣床夹头用两个扳手拧

网友B:
上个图看看!
我知道工业机床他们是打到低转速就可以卸刀了!
主轴上的锥柄刀确实是榔头砸下来的!有的时候螺杆都弯了,刀还没下来!

网友C:
旧式夹头有些是用一扁铁条穿过铣床夹头来固定夹头
仔细查看你夹头出口处有无类似可供固定的机构
夹头更换时上面的固定螺帽鬆一道两圈即可,用榔头敲下就该能退下
退不下则该夹头可能有生锈或有小伤痕,用砂布等清一下试试

网友D:
惯性紧刀和松刀,具体是先挂低速,慢慢向松开的方向转,等主轴转起来后迅速反转拧紧,重复多次很方便的,松开时相反,卸刀具时用手锤打拉杆就行,打坏了就换一个,也没什么,不是谁二的问题,就是习惯。

网友D:
补充一下,几十年都是这么用的,习惯后比锁死方便。简单、皮实、可靠。

网友E:
那些锥柄确实要遭淘汰,不过等50年后吧,以后那些老机器全部报废就解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