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神,求解MWC的失控后的控制代码.

楼主(2013-04-16):
寻找大神,求解MWC的失控后的控制代码.
比如说失控后飞控自动保持自稳,然后缓慢降低油门.这个该怎么写代码呢?
有个2.0的固件里有这功能,问题是怎么都找不到在哪里设置的.想把它移植到2.2的固件里.

网友A:
还移植啥....不是2.2貌似也有吧...话说你要是控能设置的话最好控设置 ..直接gohome

网友B:
MWC的失控保护是在没有接收机信号的时候触发,行为是原地保持一段时间的最小油门(具体油门值可以设置),然后直接停掉。

不过现在的控接收都有失控保护。即使没有无线电信号,接收机也会给飞控发信号的,所以一般MWC的失控保护是不可能被激活的,除非在飞行过程中,接收机的接线出了问题。

建议还是设置控接收的失控保护为:激活MWC的回家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移植啥....不是2.2貌似也有吧...话说你要是控能设置的话最好控设置 ..直接gohome

你知道怎么搞定失控回家之前,先上升到一定高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怎么搞定失控回家之前,先上升到一定高度吗?

我的控是天地飞1代...你懂得..没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的失控保护是在没有接收机信号的时候触发,行为是原地保持一段时间的最小油门(具体油门值可以设置) ...

我用的是山寨6110E接收机,好像没失控保护功能.
这接收机失控后没有信号输出的.我这2.0的固件就是关控后会自动打开自稳,然后在现有油门下缓慢收油.
回家功能的话需要装GPS,现时还没搞到.
还有请问下,MWC的失控保护是在CONFIG的哪里打开的?具体语句如何设置呢?

网友B:
#define FAILSAFE

2.2的,打开上面的就行了,不过设置一下油门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FAILSAFE

2.2的,打开上面的就行了,不过设置一下油门大小。

好的,谢谢指教.
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FAILSAFE

2.2的,打开上面的就行了,不过设置一下油门大小。

你好,还要麻烦你指教一下了.
打开FAILSAFE后确实有失控保护效果了,就是这个油门怎么设置都不起作用,直接降到1000的.
我是想设置成1400的油门
#define FAILSAFE_THROTTLE (MINTHROTTLE + 400)
或者
#define FAILSAFE_THROTTLE 1400
这2个格式都试了下,都不起作用呢.应该怎么写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还要麻烦你指教一下了.
打开FAILSAFE后确实有失控保护效果了,就是这个油门怎么设置都不起作用,直接 ...

飞控是相当于把遥控器的油门设置成1400,但是给电机的驱动信号不一定是1400啊。

你说的1000多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是什么东西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是相当于把遥控器的油门设置成1400,但是给电机的驱动信号不一定是1400啊。

你说的1000多是在什么 ...

是在MWC-CONFIG里面看的油门.
原来设置里面默认是最小油门+200
但不管怎么改失控后油门都回到了1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在MWC-CONFIG里面看的油门.
原来设置里面默认是最小油门+200
但不管怎么改失控后油门都回到了1000

我看到代码里面,应该已经把你设置的值当作遥控器输入的值用了。

但是有可能你看到MWC_CONFIG里面的可能是无效的数据。我猜的。

看来你只有实际测试了。我建议可以把四轴绑在桌子上测试。看螺旋桨的转速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代码里面,应该已经把你设置的值当作遥控器输入的值用了。

但是有可能你看到MWC_CONFIG里面的可 ...

好的,谢谢.
那有空装机试下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代码里面,应该已经把你设置的值当作遥控器输入的值用了。

但是有可能你看到MWC_CONFIG里面的可 ...

前辈 你好,,想请教您 mwc 板子 如果 关控后,它是缓慢下降?还是自稳定高了,,没gps模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 你好,,想请教您 mwc 板子 如果 关控后,它是缓慢下降?还是自稳定高了,,没gps模块,, 谢谢

如果你的控有失控保护,那么关控之后,飞行器按照你在遥控器上设置的失控参数工作。自稳定高之类的,自己设置AUX开关在失控的时候,自动跳到相应值就能实现。

如果遥控器没有失控保护,你可以打开MWC的失控保护。这个时候,MWC会使用一个设置好的油门一段时间之后,锁定飞行器,且无法再解锁,只能断电重启。这个油门值和时间都可以设置。

网友D(2013-10-15):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控有失控保护,那么关控之后,飞行器按照你在遥控器上设置的失控参数工作。自稳定高之类的,自己 ...

如何设置失控后开启AUX?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何设置失控后开启AUX?

比如你MWC的AUX设置的CH7低位的时候启动返航功能。

只要在遥控器失控保护里面设置失控的时候,CH7保持低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比如你MWC的AUX设置的CH7低位的时候启动返航功能。

只要在遥控器失控保护里面设置失控的时候,CH7保持 ...

我的乐迪六通控不支持啊!看来要换控了。

网友(2015-02-18):
引用 网友D:
我的乐迪六通控不支持啊!看来要换控了。

乐迪六通控支持失控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