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发帖可以增加积分,发个贴晒晒我的四轴

楼主(2013-04-16):
现在都时兴晒装备了,俺也来晒晒自己DIY的这个四轴,增加点积分吧。首先是个全家福:

中心板是我用硬盘盘片自己打孔做成的,机臂用了8mm的方铝管。
另外还有一个没有上图片的,我的B6充电器。目前国内的B6都是破解了韩国的固件后山寨的,精度严重欠缺。以我那个为例 ,6颗电池充完下来,最高的会高达4.26V,最低的才4.15V,压差超过0.1V,这绝对是不合要求的。
检查了一下,主要是2、3、5电池通道的电压偏高(表现为充电器显示电压比实际电压低,而该充电器主要通过检测电压来判断充满和平衡与否,因此会造成误判)。 果断拆开了,通过网上找到的电路原理图对照线路图,找到这三个通道的电压检测电阻,分别串联了470、1000、1800欧的电阻,接上去后,各检测电压与实际电压基本相符了(误差在0.02V以内),再接上电池充电,完全正常。嘿嘿,改造大功告成了。

网友:
脚架也是DIY的吗

网友:
固定显示器的铁盖子是亮点

网友:
王X吉润喉片。。。。!!

网友:
天7改FM? 脚架不错 多重能飞多久?

网友:
求脚架说明~~~

楼主:
对不住,各位,就这个脚架不是我自己D的。天七是改成双频了,35M和2.4G的,那个王老吉盖子是方便将DVR吸附上去的,DVR的后面贴了4颗超强磁铁,方便拆装。

网友A:
电机那个垫片怎么放到上头了???不是应该在下面的吗

网友B:
控是个亮点

网友:
这个配置震动大不?我用的A 系列   震动有点大

楼主:
朗宇新出的X系列还是很好的,做过动平衡了,几乎没什么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那个垫片怎么放到上头了???不是应该在下面的吗

是吗?我只是觉得放在上面会更稳一点,螺母旋转的时候也不会直接刮到桨,而且压桨的面积也会大一点。但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种固定方式的电机,以前都是用子弹头的,所以也没有把握这样一定规范。

网友:
这电机不也带子弹头吗。。不过能拧紧就行

楼主:
新版的是木有子弹头的

网友:
亲看了你发的帖子受益非浅,请问高人能把你该B6的过程详细说明下吗,然后附图纸,让我们大家学习学习!你要嫌麻烦也可给我发邮件呵呵谢谢先。!!

楼主:
我没有拍照哦,改硬件是需要一定电子基础的,我还是建议刷固件,然后重新校准电压。论坛里有教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B6%2B%B3%E4%B5%E7。我是想拆来玩玩,所以才改硬件的。

网友:
脚架被锯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