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试雕 联轴器怎么就断了(用ppr水管已修复)

楼主(2013-04-16):
在家里翻出一截ppr水管套到联轴器正合适打眼攻丝修复完成

网友A:
丝杆和电机轴同心度差?菜鸟乱猜

楼主:
http://www.tudou.com/v/0_-y9rPzto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和电机轴同心度差?菜鸟乱猜

同心度是不好没想着断了

网友B:
还算好啦,我的断的不是联轴器,是丝杆呐

网友:
我也断过,这铝合金的不能受大力!
你雕刻是时候一来一回,他是很受力的!

网友C:
同心度不好,而且这种联轴器本身刚性不好,设计就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

网友:
我试Z轴时也断过一个一样的

网友:
梅花28,这种18,差10元差别也够大的

网友:
铝合金的 加上这种本来就很水

用膜片的

网友D:
同心度没有比我的更不好的了,如果步进电机不锁住转起来画圈圈了。
我的轴向跟你们的可能不同吧,横的是X轴,纵的是Y轴。X轴是龙门上的动起来那个噪声啊,都不敢开机了。

网友:
主要还是同心度。联轴器一般用梅花的,但他只雕木这压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算啥,,我做了5天的模具被工人用了5秒压爆了,还好钱已经付过了

网友:
这个联轴器的设计使用扭矩是0.2。而你的电机就远远大于它的使用扭矩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心度没有比我的更不好的了,如果步进电机不锁住转起来画圈圈了。
我的轴向跟你们的可能不同吧,横的是X轴 ...

我的也是。不过一般cad都是横向x轴。纵向y轴吧。难道别人的雕刻机都是反着的吗。反而正向和反向可能各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不过一般cad都是横向x轴。纵向y轴吧。难道别人的雕刻机都是反着的吗。反而正向和反向可能各有不 ...

我是用artcam2008做的刀路,输出到JJ里面就是这样,横向是X,纵是Y

网友:
说起同心度,我那台锉刀diy的装起来哪个同心度也是非常的悲剧,看着那连轴器的铝缝间隙来回游啊,我估计歪了有2、3度,不过居然没断,就这么晃了好长时间,后来滑块撞边才绷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算好啦,我的断的不是联轴器,是丝杆呐

能把丝杠扭断,你联的不会是柴油机吧?汗

网友:
这种联轴器不好

网友C:
以前收的套,也是同心度不好,我看转的时候那缝变得厉害

网友F:
这种联轴器不好用,断了好几个了,特别是z轴频繁往复受不了

网友G:
我没用联轴器,直接在丝杆上钻孔6.35,步进电机磨平一个角,直接塞进丝杆孔内,零成本的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