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能用3.5的香蕉头和T插吗

楼主(2013-04-16):
B3060 KV3400  120A电调   5000MAH45C    这个配置能用MONO能用3.5的香蕉头和T插吗

网友:
开玩笑呢……
你先查一下过流,再上来问

网友:
可以用阿,只不過能量會轉變成熱量。

网友:
油门到底 跑到融锡为止

网友:
完全没问题。
我所有的船都用T插,包括mono,也包括我跑152km/h的1米15的CAT也是用T插。

网友:
实际跑了就知道,插头并不是能耗大户,多出来5CM导线,发热量比插头大。

网友:
T插就够了,蕉插的话就建议用6mm的。

网友:
我用4mm的沒問題

网友A:
LS的不要使坏了嘛!人家LZ是用低电压高电流跑船的,用T插头则么顶得住?LS的蝎子兄是跑高电压低电流的,用T插头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的不要使坏了嘛!人家LZ是用低电压高电流跑船的,用T插头则么顶得住?LS的蝎子兄是跑高电压低电流的,用T ...

哦,还真是。忽略了这点,该打PP。俺的2S 3S电只在遥控器里还能找到了。

如果Mono1跑2S的话,还是6mm更安全。3.5mm香蕉头也行,当然得是新式弹簧钢箍+子弹头那种;传统灯笼芯那种3.5mm没戏。

网友:
4S跑2次换一次T头的路过

网友(2013-10-29):
我现在就用新版的4MM实心香蕉头 没问题的

网友:
跑中O 原来用12号线 现在全部换成10号线的路过。。。。。插头除了三项端 其余都是5.5mm

网友:
有可能化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