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拧紧发动机曲轴螺丝啊

楼主(2013-04-16):
怎么使曲轴不在拧螺丝时不转动啊

网友A:
淘宝曲轴顶块,30左右

网友B:
楼上推荐的宝贝哪里能买,谢了

网友C:
将化油拆下,用竹筷插入曲轴进气口,上紧螺帽就行,别忘上罗纹胶!

楼主:
嗯,谢谢各位了 感谢老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上推荐的宝贝哪里能买,谢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1.1000638.59.pHTvZp&id=1275204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