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4822,飞腾30A,4S电池

楼主(2013-04-16):
为什么一推油到50%就翻,有的时候又不翻,大多数时候翻。求解

网友A:
据说是飞腾电调和4822电机兼容性问题。你可以问问别人。有人说上3s电池电调设定为中进角就特别稳定

网友B:
油门行程校准、遥控器校准

楼主:
6个电调已经单独校准油门了,而且都设置了高进角。10次起飞8次后翻,2次成功。

楼主:
由于起飞后不是很稳,没到1米高,就手动降落了,不敢飞

网友C:
楼下的兄弟回答

网友D:
哟哟哟哟 咚次哒次咚次哒次 黑喂狗 偶也 卡毛呗比 4822 飞腾 30a 时间长了 电调堵转

网友E:
我3S~4S都用过``没有LZ的问题~

网友F:
楼上的有点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有点意思。。。。。。。

网友G:
能否发几张装机图,我的也有类似情况,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H:
电调的 电压保护 去掉。电池改镍氢,保护为低,试试。。。

网友I:
暂时没发现这情况

网友:
起飞瞬间不要犹豫,大胆推油门,就不会翻。
正常的。

网友J(2013-12-2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显然是堵转了

网友L:
LZ 為何不说用的是什么飞控? 用什么飞行模式起飞?
若楼主用的是未调好的KK,, 反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