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BC168并充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刚入魔没几个月,当时潜水学习,入了BC168,虽未后悔,但目前电池越来越多一块一块充实在是等着蛋疼,小弟飞YT500,目前手上有8块6S 2500MA的电池,用AOK把电池全部平衡到3.8V后用并充板充电有没有问题?最多一次可以几块并充?预算电流设置在5A以内。并充板为BC168自带的。

网友:
插满电池试试就知道啊

网友A:
想并多少都可以 同样电流并越多 需要时间越长

网友B:
电池间压差小于0.1V,4块放在一起并充没问题,大概充一小时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间压差小于0.1V,4块放在一起并充没问题,大概充一小时不到吧!

那这样的话,相同电流的情况下,并充跟一块一块单独充用的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并多少都可以 同样电流并越多 需要时间越长

那这样的话,相同电流的情况下,并充跟一块一块单独充用的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的话,相同电流的情况下,并充跟一块一块单独充用的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并起来稍微快一点,因为充电过程最后cv阶段电流比较小。并起来只有1次这个过程 分开的话就有几个这种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起来稍微快一点,因为充电过程最后cv阶段电流比较小。并起来只有1次这个过程 分开的话就有几个这种的过 ...

同意,略省点时间,主要是换来换去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起来稍微快一点,因为充电过程最后cv阶段电流比较小。并起来只有1次这个过程 分开的话就有几个这种的过 ...

有数了,那我还是一块一块来吧,时间长点没关系,电流大点就好,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