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控没有反应了 求高手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先谢谢啦

楼主(2013-04-16):
论坛上收的260a 玩着玩着蓝灯直闪 上网查说是要对频 又查对频方法 看到一个论坛上的人说同时按下两个摇杆3秒 尼玛啊 按完之后控的屏幕上就出现3个点 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关控在开也不行  工程模式的按钮也不管用了 出厂设置也不行 这是怎么啦 求懂的朋友告知 不胜感激啊

现在就是这德行了 在线等 谢谢各位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急急急、、、、

网友A:
返厂,你最佳的选择,(我又耍帅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你最佳的选择,(我又耍帅了,呵呵。。。)

怎么反啊?

网友B:
再同时按3秒试试

网友:
不懂  所以只能帮顶

网友C:
给飞机上电啊,看看对上频后会怎样?

网友D:
把控的电池卸下来,再装上重新对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同时按3秒试试

谢谢回帖 刚才同时在按也不管了 但是现在被我乱七八糟瞎按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飞机上电啊,看看对上频后会怎样?

谢谢回帖 现在歪打正着弄好了 激动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控的电池卸下来,再装上重新对频试试。。。。

谢谢回帖 被我歪打正着弄好了 呵呵

网友:
正飞的时候可别瞎按啊,小心又坏了,呵呵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