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1450 P-51皮特,不是很 成功的首飞

楼主(2013-04-16):
今天下午在海边的西北东西向跑道首飞FMS 1米4的P51,不算成功的首飞。
今天下午厦门气象信息:ZSAM 161100Z 23003MPS 7000 NSC 23/20 Q1007 NOSIG,通场/进近航向大约130度,接近正侧风,风速稳定,风切变小。
飞机配置:4S4000电池,FMS原厂4250电机,原厂65A电调原厂收放起落架系统,原厂舵机,等等等等。。。。。。起飞重量:约2650克。

本来今天的计划是首飞朋友刚在深圳航模展入的FMS 1米7 F4U的,没想到,临出发前的最后一次检查,发现两天前测试还是好的电调,莫名其妙不工作了,彻底罢工,就剩个BEC。。。。。。FMS的电装。。。。。。。

于是,哥们只好临时抱了我的P51去了飞场。今天风不大,绝对不到4级。按说除了侧风角度大了点以外,今天应该是个很好的飞行天气。可是这个P51表现出了严重的动力不足,由于速度加不上去,飞机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摇摆中,按说,这种情况应该开襟翼的,可是由于动力不足,开了襟翼的飞机就像踩了刹车一样,急剧减速掉高度,险些失速。同样由于速度上不去,升降舵和方向舵的舵效都有些起不来,垂尾锁不住方向,受侧风影响,进近蟹行十分严重。

计划:更换电机电调,用6S电池,改装后再行试飞。

网友:
飞的很激情 楼主手不要抖

网友:
侧风不小啊

网友:
第一个视频飞得不错,只是风有点大了

网友A:
怎麼不選個適合首飛的天氣首飛呢?是不是前一天喝酒喝多了。晃得這麼利害。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選個適合首飛的天氣首飛呢?是不是前一天喝酒喝多了。晃得這麼利害。呵!

23003MPS 7000 NSC 23/20 Q1007

风向230度,风速3m/s,能见度7000米,5000英尺以下无云,气温/露点:23/20度,修正海压1007。除了气压略低湿度略大人体舒适度不够最好以外,这已经是很好的天气了。。。。。。
厦门这边的天气常年风速都有4m/s或以上,对流大的时候风切变量也会跟着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選個適合首飛的天氣首飛呢?是不是前一天喝酒喝多了。晃得這麼利害。呵!

其实主要问题还是因为开了襟翼速度太慢,动力拉不动,襟翼不但没有起到增升的作用反而成了影响飞行的阻碍。至于摇晃本身,P51的层流翼型在低速的时候稳定性略差倒是没错的,在飞机机身上,FMS倒是比较忠实的还原了原型机的特性,而且昨天带4S4000的电池,重心刚刚好,如果不是糟糕的电装,FMS的飞机整体飞行水平还能再上一个大台阶。

网友B:
FMS的1400 P51 我见过人家飞啊, 4S动力完全没问题。 是不是你的电池不好,或者油门行程没重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S的1400 P51 我见过人家飞啊, 4S动力完全没问题。 是不是你的电池不好,或者油门行程没重置过。

重置过。只是FMS的电调唱歌的方式不太一样,我楞是没听明白。。。。。。。
不过地面试车全油门电流有54A,静推力是足够的。想来是电机效率比较低,转速不够高的原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置过。只是FMS的电调唱歌的方式不太一样,我楞是没听明白。。。。。。。
不过地面试车全油门电流有54A ...

拉力呢? 我见过P51 滑行3米升空。 动力完全没问题。 PNP配置。

网友C:
4000Mah太重,我用的2600Mah,地面测试的电流有69A,你的电池放电是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呢? 我见过P51 滑行3米升空。 动力完全没问题。 PNP配置。

原地推力没问题,过1:1.3的推重比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0Mah太重,我用的2600Mah,地面测试的电流有69A,你的电池放电是否不行?

2600的话,比较适合小风天气吧。
69A。。。。。。那这个效率比涵道恐怕高不是很多了。。。。。。

网友D:
朋友的fms bf109,一样的尺寸,在天上随便飞啊,用4s2600电池,楼主的怎么那么不给力呢?同样也是pnp套装,那4叶桨的动力好猛

网友:
降落太差劲了

网友A:
我看了你的首飛視頻多次,發現了一些問題.
1. 起飛距離大約20米就離地了.2.起跑時差點打槳. 3.因為猛推油所以反扭比較大.4.擺動是不是副翼舵的行程量左右沒有調到一致?
我很喜歡像真機,我沒有太在意那些學理,基本上能飛上天,整個飛行的過程像真而且姿態優美就非常高興了.所以我起飛一定是慢起步再慢加速再慢拉機頭方向舵向右打底再慢慢回正,這個過程很短要自已找感覺,這樣上天的姿態就很漂亮.我不覺得這機有什麼問題,我有他們家的1米7機型2架,1米4的4架,1米1的兩架,800兩架,每一架都很好飛,因為他們家的機子像真度都很高,槳都很大反扭也很大,只要記得不要急拉,一般起飛都很漂亮,但1米7 F4U如果用你的方法去飛,我担心可能會炸機.所以我建議你可能要調整一下起飛的方式.另外你可能要檢查一下副翼的行程量,我發現你向右調整的時候擺動得比較大,或許只有你自己才感覺得到問題在那裡,還是再檢查一下,這個機應該是很好飛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的首飛視頻多次,發現了一些問題.
1. 起飛距離大約20米就離地了.2.起跑時差點打槳. 3.因為猛推油所 ...

这次首飞的飞手不是我,拍视频的是我。这个朋友有大约5年的飞行史,经验远胜于我。
起飞猛加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个视频是第一次飞,不知道加速性能如何,不知道机翼升力如何,在两面都有马路牙的环境,不像真起飞总好过滑跑太长啃马路牙。其次,以前听说过不止一次P51的尾轮由于力臂比较短,不容易锁住方向,当天侧风角度比较大,一把推满油门可以让垂尾尽可能快的产生舵效。当然,飞习惯运动机的人,这种急加速一把拉起的臭习惯在像真机上的确有碍观瞻,这点说的很正确。

另外,由于FMS原厂副翼舵机的舵机臂特别长,组装时习惯性的调到最外面一个孔,导致副翼过大。当天试飞完回来已经纠正这个问题,现在副翼应该会好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