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10寸的桨呀,一定要可靠点的

楼主(2013-04-16):
初步打算上朗宇的V2216电机了,机器起飞重量尽量控制在2800g左右吧。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款可靠点的桨,千万别推荐大疆的了,早上刚射桨,炸的我心疼呀,损失大了,打死也不会考虑大疆的电机和桨了,新手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大疆1038会射桨?没听过,我知识浅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1038会射桨?没听过,我知识浅薄...

1045的,射的那个桨在射桨前应该裂纹有百分之六十左右了,断面上新裂纹只有一点点,不过飞前我都好好看过了,没有外伤,裂纹在里面的。
反正打死都不敢再用大疆的桨了

网友:
我用的fun1047就不错

网友B:
APC  1047 , Graupner 10x5
APC 的会比较软。。但震动小。但2.8Kg 有一点吃力 。。。。。我在用着, 早上才翻机了, 不过是我自己瞎折腾的。。呵呵 我用 6S+ 1047浆 + 760 Kv 。。直接变火 箭了。。只是启动而已, 还没推杆 ,直接冲上4层楼。。然后。我就没辙了 只好落在树上。。损失4 只APC。。。。其他完好。。哈哈。人品好。。Graupner 会比较硬。只摸过 没用过。 可能会比较适合大载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C  1047 , Graupner 10x5
APC 的会比较软。。但震动小。但2.8Kg 有一点吃力 。。。。。我在用着, 早上 ...

猛。。。求配置。。。

网友:
火 箭? 。。算了。我自己都没反应过来、刚刚遥控劈腿,就听一身咆哮上了天。然后就傻了,等回过神来时 才发现更本落不下来。。只好熄火落树上了。。减少损失。。
WKM + 450 架子 + 750KV AXI 2820-16。。。6S 。。。。。全重 2,8Kg。。。。
关键是……6S。。。。。原来用3S觉得没力 ,所以干脆6s吧。。。完全忘了浆还是1047的。。。。要是0847 应该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