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选个电机吧!58长的小电O和MONO 豹子2860 4极 和 腾翔VZ-1530 4极 最大都是电流80A

楼主(2013-04-16):
我看最大电流都是80A 询问了几个买电调的 据说 XXD 125A可以拉得动

选哪个? 2860还是 1530??

电机电调配置是不是价格1:1?

功放和喇叭? CPU和显卡? 相机和镜头? 基本都是1:1配置

网友:
电机都不错的,但XXD120A……感觉就像V8引擎加90汽油一样。

网友A:
为什么,每次,你的的配置,电调都是短板,非要看烟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每次,你的的配置,电调都是短板,非要看烟花么?

LZ想只要XXD拖得动能省就省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每次,你的的配置,电调都是短板,非要看烟花么?

以前玩固定翼 都是这样配的 拉得动不烫手就是好电调 不过想回来 固定翼转速低 电机阻力基本一致 船因为跳动的原因阻力一直在变化 对电机 传动 电调 电池影响肯定比固定翼的大的多 船用电调因此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玩固定翼 都是这样配的 拉得动不烫手就是好电调 不过想回来 固定翼转速低 电机阻力基本一致 船因为跳 ...

水的阻力是空气的多少倍,自己去度娘!~
过流能一样么?

网友:
这位同学,说实在话!你要不去收一个好赢海王120的,要不就别玩。不然最后坑爹的都是你自己!
      最后船停水中间冒烟的时候,才叫好玩。电调着个东西!尽量一步到位,别犹豫。

网友:
所谓新手就是:
1。快点,再快点,能破百更好
2。便宜,再便宜,首选XXD

新手成长为老鸟的必经过程就是:烧了,又烧了,我次奥,船又冒烟了

网友:
电调建议一步到位,我以前用的国华120A的,跑的的时候烧了,在湖中飘了一个星期,幸好失而复得。于是入手海王120A,现在5S爽跑,XXD电调不少人在用,烧坏的也不是一个两个,二手的海王120A也就300元左右。或者考虑国产200A的

网友:
电调好了电池和接头要注意啊

楼主:
嗯 看中了 HiModel ICE 100A 2-6S 船用水冷无刷电子调速器 /ICE-100AES 足额100A 200多 还要换6MM香蕉头~ 过80A 就要换6MM的才保险

网友B:
语言美。在“机”字后面的语气助词一定要慎重。。。。

PS:话说俺的机身VS镜头,超过 1:10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言美。在“机”字后面的语气助词一定要慎重。。。。

PS:话说俺的机身VS镜头,超过 1:10 了。 ...

一个镜头就比机身贵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