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请教 NCPX问题

楼主(2013-04-16):
飞机昨天到的 刚才想试飞,结果飞机没有离地就向右倒,打副翼好像也没有。是不是
遥控器
上设置不对啊?DX7S控。自己看说明设置的 估计是设置不对,请教应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A:
插电之后立马放到水平的地方等三轴自检

网友B:
插电后马上放在一平面上静止不动,直到蓝灯亮起。我发现如果动作够快,ncpx从静止到亮蓝灯只需要大概2秒钟。如果动作慢了,自检时间会稍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飞机离地前不要打副翼,离地瞬间给一点右舵。这个需要练习。如果离地前打右舵,其实回中了,起飞瞬间还是会右倾。这是无副翼系统的特点。

网友C:
自检完成前,不要动飞机。

网友D:
重新对频,等对频完成后再动飞机

网友E:
感觉这机不是太适合新手,小机还是不够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