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00全景拼图初测试(出效果了)

楼主(2013-04-16):
质量被论坛直接被压缩不成样子了

网友A:
你这是在空中拍摄了一组照片,下来后再用电脑拼接的吗?

TX100自带全景拼图功能,但这需要接下快门后自左向右移动相机,不适用于空中遥摄

网友:
不错啊 蛮清晰的

网友B:
不错  是连拍功能么

楼主:
一张一张
不停按快门,拍了几十张,下来调对焦好的几张,然后拼接,高度掉了的话,也完了,相片拼不起来,要同一个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是连拍功能么

一张一张
不停按快门,拍了几十张,下来调对焦好的几张,然后拼接,高度掉了的话,也完了,相片拼不起来,要同一个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空中拍摄了一组照片,下来后再用电脑拼接的吗?

TX100自带全景拼图功能,但这需要接下快门后自左 ...

恩说得对,一张一张来的!

网友:
哈哈,不错。下次来个真正全景的:把水平方向往下的全部拼进来!

网友:
拍得不错。不过有个情况你注意到没有,就是你旋转的角度接近180度,所以平直的公路都变成V形的了。当然首图这种用法也有些对称美,但总的说来是变形比较大的。其实若要避免这种情况,只要再退后些,不要把这公路作主体就不明显了

我也是在用TX100作航拍并拼接全景照片,一起切磋吧

TX100有个特点,就是在拍摄视频的过程中按快门也能拍下照片,不过这照片只有400万像素且画质不佳;但如果用来拼接要求不高的大图还是可用的。我这张图就是用摄像同时拍下的照片拼接的,如果要用还是能将就用的

在航拍全景照片时,由于镜头都是俯视向下的,而且TX100的25广角视角较广,所以拼出来变形都比较大,弄得不好就无法正确拼接。解决的方法是拍摄一张后只转动一小点角度就拍下一张,另一个方法是用较专业的拼图软件。像上一张和这一张图,用傻瓜软件居然都拼不出来,我后来使用PtGui,能拼出来但呈扇形(中间上拱、两侧的房屋向外倒,像鱼眼一样),就在软件中把它尽量向下拉直,最终把上面留出的大量黑边裁掉后可以作到完全不变形

其实如果拼图的话,镜头本身的广角就不是太重要了。像这张片子,我是在买TX100以前,用我的拍照手机Altek拍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带手机功能的相机,变焦镜头的最广端跟普通卡片机一样都是35的;但正因为其角度不是太广,所以拍下的照片很容易就拼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