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尾翼自动旋转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陀螺仪kds820,尾舵机kds590,现在的情况是:1.调遥控器的方向杆,无论是调左还是调右,最后双推都要回到左边的位置(间歇性),导致飞机顺时针自旋;2.油门推到60%的时候机身特别震,再往上推振幅就小了,大神帮忙啊!

楼主:
这个时候手特别震

网友A:
尾桨问题不清楚。
解决震动那个试试在横轴上上一点硅油(避震油)。我的E325就出现过这种问题,横轴上油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问题不清楚。
解决震动那个试试在横轴上上一点硅油(避震油)。我的E325就出现过这种问题,横轴上油之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来又看了一下你的视频,是说尾巴震吧?测一下两片尾桨的重量吧。有可能是尾桨的重量导致的。我那个抖是脚架抖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又看了一下你的视频,是说尾巴震吧?测一下两片尾桨的重量吧。有可能是尾桨的重量导致的。我那个抖是 ...

网友:
视频看了几遍,没看明白,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