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飞机最脆弱的地方在副翼

楼主(2013-04-16):
在爽飞之前吸取论坛上前辈的经验,特意用碳管、碳片加固了机翼。试飞过程中炸了好几次机,所幸机翼并无大碍,但是副翼确是惨不忍睹。。。一来副翼比较小,而且脆弱,
二来舵机连接副翼受力本身就集中,
导致副翼连接处被舵机拉穿,而且副翼在几次炸机过程中没有保护,也受伤很严重。
看网上有牛人用玻璃钢加固机身,但貌似工序比较复杂,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可以加固副翼,尤其是舵角的连接副翼处。

网友:
你把副翼搞强了,遭殃的就是舵机了。自己衡量吧。。。

网友:
练好手艺才是王道,从几十码瞬间降到0,冲击那么大,就是铁的也变形。

网友A:
舵角建议用三根螺丝的那种,两边一起把副翼夹起来。副翼与机翼连接处上纸合页加固,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角建议用三根螺丝的那种,两边一起把副翼夹起来。副翼与机翼连接处上纸合页加固,杠杠的

但是现在副翼已经有损坏了,连接舵角的地方穿孔了。。。是该用什么修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