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改无刷后,如何解决不定时抖震?

楼主(2013-04-16):
请教各路英雄,非得像对岸同志那样直焊吗?这样保修主板都有问题!

网友:
没试过,不过帮顶!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A:
飞机拿手上,给点油门,看一下油门会不会自己间歇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拿手上,给点油门,看一下油门会不会自己间歇性的变化

有,有时没有!不定时的,如何解决?

网友:
那就是因为厂家在信号里面加了干扰,参照这个帖子改一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