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2 飞起来就掉 飞起来就掉 情况?

楼主(2013-04-16):
算了。可能只是对某些特定的控的兼容问题。兔子的淘宝上的老板也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 态度很好的帮我解决问题,虽然飞控已经退掉了,但是还是对兔子老板售后赞一个。

但是对于兔子群里的 技术 实在表示比较无语,去问问题基本是自取其辱。

网友:
你用的自稳模式还是手动啊?定高开启没有?

网友:
不知道我也是刚刚入手

网友:
兔子 本来就是跳起走的 掉下来正常嘛   ~~~ 开玩笑哈   懂的帮LZ解决哈

网友:
兔子 本来就是跳起走的.

其实还好不是叫袋鼠。。跳得更吓人咯

网友:
调参软件里除了设置了通道反向  =====把这个弄掉,在遥控器里设置通道反向,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再补充一个,电调 是否设置成 镍氢电池模式,同时把电池保护 弄到低,就是把电压保护去掉。。。

网友A:
是不是油门在往上推在某个点就会瞬间断一下动力?

网友:
建议检查连线

网友B:
电调作了油门行程没有?

网友C:
开了自动降落?

网友D:
LZ 的情形,我也曾有,初時,以為接線問題,軟件問題........最後換了新接收,才解決了問題.......原來,這情況是木有接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的情形,我也曾有,初時,以為接線問題,軟件問題........最後換了新接收,才解決了問題.......原來,這情況是 ...

我的就是新接收。。而且飞机就在我面前大概2米的地方飞。不至于没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了自动降落?

没 而且现在是自动掉下来 不是自动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作了油门行程没有?

没做的话。可是飞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在往上推在某个点就会瞬间断一下动力?

应为试飞不敢飞高了所以飞机离地后就油门保持在大概40不动 悬停 就是悬停大概个十来秒就直接失速掉下来,反复实验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E:
你是可以悬停?范围多少啊  我连悬停都困难 飘的厉害 全程手动控制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可以悬停?范围多少啊  我连悬停都困难 飘的厉害 全程手动控制稳定的

我模拟器上直机练的比较多。原来飞kk也还可以卧室床上悬停。所以还好。

网友:
试着换个固件试试看?
我没有兔子飞控,用的是MWC的.
刚装的四轴,先是刷了个2.0的固件,都调试好了离地试飞.刚离地所有电机都停了.着地后继续可以上升,离地又停了.
结果换了个2.2的固件就么问题.
没有开自稳和定高什么的,全手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新接收。。而且飞机就在我面前大概2米的地方飞。不至于没接收。

假如你有多一個接收,可以換另一個嚐試...............我的真是沒接收.......新落地的新車,我見過坏在路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油门在往上推在某个点就会瞬间断一下动力?

这位兄弟 我今天把桨拆了 推油门试了下!入你所说 就是油门到某一个点位(大概49吧!)电机全部停转!继续往上就正常 往下也正常 就是那个点位要停!什么情况呢这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 我今天把桨拆了 推油门试了下!入你所说 就是油门到某一个点位(大概49吧!)电机全部停转!继续 ...

請玉兔技术人员帮你远程刷新就好了

网友:
我完全手动控制他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你有多一個接收,可以換另一個嚐試...............我的真是沒接收.......新落地的新車,我見過坏在路旁 ...

就是因为用jr的原装接收机 在兔子里始终只有两个通道有输出才换的这个国产接收。

刚才我把玉兔拆下来了。换了个kk上去。其它都没换。飞得妥妥的。所以不要再说是接收,电调,控,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
還是早點出了

网友F:
玉兔看来又夭折了,炒作了一阵子,看这几天没有动静了,淘宝也没有货,效果没有其他飞控稳定吧?不好的东西就不要出来骗人了,

网友F:
连50元飞kk飞控都不如,有什么用。丢了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连50元飞kk飞控都不如,有什么用。丢了省心。

500好几大洋呢!!能丢么。。。

网友:
兔子是沒有改錯名的!

网友G:
我的兔子也坠机了把黑狗都给带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兔子也坠机了把黑狗都给带走了

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
看来兔子快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玉兔看来又夭折了,炒作了一阵子,看这几天没有动静了,淘宝也没有货,效果没有其他飞控稳定吧?不好的东西 ...

的确是淘X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兔子也坠机了把黑狗都给带走了

同情一下

网友H:
好象是和某些控不太兼容,找技术远程升级一下就可以了。原来我用华科尔8S也是一样的情况。升级后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象是和某些控不太兼容,找技术远程升级一下就可以了。原来我用华科尔8S也是一样的情况。升级后正常了。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个问题,但是技术根本不承认是飞控的问题,只要一问有什么问题,肯定的回答就是是你的问题 绝对不是飞控的问题,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