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飘到底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16):
我用K8有温漂,用ZYX有温漂,都是尾巴向右缓慢转,到底是
陀螺仪
天生缺 陷还是自己没调好啊?

网友A:
我的尾巴缓慢往左

网友B:
中立点 尾滑块再往尾波箱这面靠一点 再试试

网友C:
感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D:
调解尾巴中立点

网友E:
留个印 有这个问题不用找了

网友F:
我的也逆时针转动,怎么调尾巴都没用。。。。。

网友G:
我的飞机偶尔也有这个现象,重新对频就好了

网友H:
不知道,来拿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