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里可以买到硬质角铝厚度在15毫米以上的

楼主(2013-04-16):
求助 哪里可以买到硬质角铝厚度在15毫米以上的
我想做个架子 淘宝上搜的都是10毫米厚的

网友A:
15mm的角铝?开玩笑吧?

网友B:
没这么厚的角铝吧!这么厚只有买铝板自己拼接!

网友B:
做架子?是1.5mm厚?

网友C:
买角铁算了

网友D:
用15毫米的铝板,,螺丝固定成角铝

网友E:
我买过10mm厚的 角铝, 100*100的, 不过也不怎么直角
20多块钱一公斤

楼主:
找不到啊
10毫米的凑活了

网友E:
15mm 厚的真少,我本地就只买了10mm厚的 别的尺寸好像还有其他 的,没见有多少货,一根三两米长的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