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2W功放辐射有多大?

楼主(2013-04-16):
天7控用了2.4G 2W功放。。听说辐射很大?甚至还影响生殖能力?我2W功放就固定在控上,真有那么可怕么?我下个月就准备要宝宝呢,是否真的会杀精?如果会,放多远能避免呢?

网友A:
同问
再加两问: 加长馈线是有信号损耗的,所以大家一般都加多长,2米还是3米,5米; 另外2W的功放的天线要换成9DBi的高增益吗,如果换的话效果提升多少呢?

网友B:
会生儿子木有小鸡鸡的...

网友C:
如果真的下个月要造人。现在就先别玩了吧。早晚后再玩也不迟。。安全功率是200mW

网友D:
没多大,放心玩吧,用10W的功放都没事

网友E:
众说纷云哦

网友F:
停用三个月以后再要孩子,这是忠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停用三个月以后再要孩子,这是忠告。

网友H:
用433增程器的pwm模式,最安全,可以把433发射机放到几百米以外,远离自己

网友I:
什么地方没有辐射啊· 想的也太多了额·

网友J(2013-05-17):
2w是比较大的辐射了

网友K(2013-06-24):
哥们!!问题解决没? 我现在也想上2W功放呢!

网友L:
2W功放遥控距离多少?

网友M:
尽量远离少用啊

网友N:
换72mhz 2w 10km 稳稳的

网友O:
话说在飞场人手一台2.4G控的时候,您老先生开个同频段的2W功放,在场童鞋不知会怎样祝愿,祝愿词可能跟子孙有关。。。。

网友P:
好贴,长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