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区太冷清了,特来求助。

楼主(2013-04-16):
这是传说中的金鱼尾吗?不知道是感度问题,还是震动引起的啊。望哪位高手给指点下啊。新手锁尾不稳基本不敢飞啊。陀螺仪GP900,锁尾舵DS650.
不带大奖。感度分别是%40跟%60.%60抖动非常厉害。
这是先前的飞行视频。

网友:
不懂油机。但我觉得你尾巴没装好吧T_T

网友:
1、确定是否发动机干扰。
2、排除机身震动
3、陀螺>3m>钢板>3m>机身(陀螺与机体间加块钢板减震)

网友A:
如果不是靠航模为生,或比赛选手,只是业余爱好者。那就不要碰油直~
为什么?油区的冷清已经给你答 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靠航模为生,或比赛选手,只是业余爱好者。那就不要碰油直~
为什么?油区的冷清已经给你答 案了
...

这个说法太武断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靠航模为生,或比赛选手,只是业余爱好者。那就不要碰油直~
为什么?油区的冷清已经给你答 案了
...

换不能这么说吧,
大电机的价格不是谁都受得了的,油机还是廉价的解决方案。
油机去冷清是因为没有什么新人飞油的。 老油条都不说话。

没什么人讨论的东西,要么就是没人要的破烂,要么就是质量稳定的精品(没有问题,何需讨论??)
一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都是有人要的破烂。。。

网友:
大家都环保了,不要廢氣!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电机还没有搞懂。。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不能这么说吧,
大电机的价格不是谁都受得了的,油机还是廉价的解决方案。
油机去冷清是因为没有什么 ...

我身边就有一个风神油60的。空机便宜,电配贵。折腾半天,才能飞。
总的算下来,费用还比600电贵一些。
现在出干净了。

网友C:
看不见。油机比电机乐趣多些,但场地和后勤支持要跟上,新手加没摸过甲醇发动机的最好从电开始玩。

网友:
甲醇机的配油、事后油、堵油、虚油、油温、主副油针、
热火头温度、废气回压、离合器接合点............
都很难只用文字讨论。要看烟、听声、看油门反应。

老手都是从错误中学习的,单飞新手自学难度甚高。
我是自己从 YouTube 中向老外学习的。

现在6S电和大电机越来越便宜简单,新手老手皆宜,
何须自找困难! 油区自然冷清了。

陈伯

网友:
我就玩油的,而且是汽油的,觉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