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550感度参数

楼主(2013-04-16):
DJ F550   naza飞控   电机DJ2212  920kV      dj1045桨    电池3S5000        起飞总重2400克
感度应该调多少最佳?  原来很稳的,炸过一次后被我乱调了,现在感度全用130 好像不是很稳,如果有同样配置调试得很稳的朋友请告诉我你滴感度值,不胜感激!

网友:
那天我同事比你惨哦

网友:
我的是  WKM + F550 +3s5000 + gopro + Iosd 2.8Kg。。(DJI 1038 浆) (1045 那个浆材料有问题。。第三飞时 在地面上做飞行检查时 直接断了4 个 是从孔内部裂开的, 外表为任何问题, 但还被螺帽固定着。我无疑用手掰了一下 就从根部断开了。幸亏没上天。)
WKM:
180 180 160 145
170 170。。。。
很稳 ,锁的稳稳地。
你可以看视屏 第一个 1080p 那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4820&extra=page%3D1

网友:
建议换掉1045浆, 那个浆有问题。。。

网友:
不解释,千万不要用1045的桨叶,我都射了不下6个了。550还是用8存桨叶吧。我是原厂配置,4s 5000电池,狗3,图传,osd,差不多2800克这样。1045的桨叶飞下来电机超级烫。8045的温烫。1038的没用过不知道效果。

网友:
1038效率要高10%,推荐1038

网友:
建议换浆 换8045  我也是F550 起飞重量 2548

网友:
可怜的JJ啊 我的还在路上

网友:
直接邮了3对大疆1038

楼主:
谢谢各位,马上换掉那个1045破桨

楼主:
已买1038碳纤桨回来试试

网友:
和桨没有关系吧?图片上桨没有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