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亚拓510m舵机 抖舵的情况

楼主(2013-04-17):
最近收的一台500,飞行老是莫名其妙的晃荡,经过仔细排查发现2号舵机在舵机臂施加一点力就会出现抖舵的现象,特来请教应该如何修理,如果要换电位器的话有副厂的电位器吗?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A:
如果舵机在吃力的状态下抖舵,那很可能电机出了问题,如果能更换连同电位器一更换了,电位器最好要合格产品,否则使用寿命会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舵机在吃力的状态下抖舵,那很可能电机出了问题,如果能更换连同电位器一更换了,电位器最好要合格产品 ...

感谢您的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