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CAT.82CM的。

楼主(2013-04-17):
小弟我潜水论坛数月(其实白混了不懂得还是一大堆,尤其是基础)最近又定了一个82CAT。想搞双发,走硬轴。手里有一根2860     3400KV旧电机。以前服役过MONO。请问是重新买两个电机吗?多少KV合适?以及电池S数。

网友A:
不建议CAT用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CAT用硬轴!

没有玩过软的>3<怕不好招呼。。而且硬的省事,哈哈。82的听说用小钢炮会偏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玩过软的>3

我倒是觉得软轴好伺候,你可以去看看论坛CAT的相关帖子,差不多用的都是软轴,原因主要有两点。
1:用软轴的话一般都是和老鼠尾搭配使用,老鼠尾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微调入水角,这样后期下水调试的时候方便,你用硬轴的话则么调?
2:用软轴的话可以把电机尽可能的往后靠腾出前面的空间来放电池压仓,调整重心都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玩过软的>3

你个连接看看人家CAT是如何安装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096&extra=page%3D2%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digest%3D1

网友:
楼上回答非常正确,加十分~~~

网友:
对了软轴还有个好处,一般新手装轴系很容易不同心有虚位,用软轴的话可以忽略细小的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觉得软轴好伺候,你可以去看看论坛CAT的相关帖子,差不多用的都是软轴,原因主要有两点。
1:用软 ...

是啊。用软轴好折腾。可以不停的调整。如果用软轴,用小钢炮不错的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