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06x-a2.4g遥控器天线改造

楼主(2013-04-17):
天地飞06x-a2.4g遥控器天线从经常活动的地方断了,没有买到那个细的馈线,论坛的朋友说路由器的天线可以代替,随即找了个旧的路由器拆开,发现路由器的天线要比原来遥控器的天线设计好,就换上了,还没有出去测试距离,发个图片请各位模友看看是否比原来的天线好?左边是路由器天线右边是天地飞2.4g的天线。

网友:
应该要好些

网友:
等待你成功的消息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
我都是把路由器的天线拿来替换了,实际距离没测过,但是目前还没有失控记录

网友:
增益高些

网友:
带加感线圈,效果应该更好,可以拉开距离测测,应该变远了。

网友A:
不能这么改.短距离没事,长距离有可能要悲剧

网友:
我也是这个控,只是天线还没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改.短距离没事,长距离有可能要悲剧

能否说明下为什么短距离没有事,远距离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说明下为什么短距离没有事,远距离不行?

2.4G天线裸露在屏蔽层外的线头长度是有讲究的,不能乱改. 乱改的结果就是信号衰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G天线裸露在屏蔽层外的线头长度是有讲究的,不能乱改. 乱改的结果就是信号衰减

路由器的发射信号也是2.4G,所以信号应该不会衰减,因为这两个都是2.4G的天线,另外2.4G信号全波长是0.125米,所以楼主如果有顾虑可以量一下发射天线长度,是不是0.125的整数分之一,一般都取2或者4,目测一个是全波天线一个是四分之一波长天线,全波天线的发射功率貌似大些吧

网友:
老机子了。  没啥改的想法。要改就加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的发射信号也是2.4G,所以信号应该不会衰减,因为这两个都是2.4G的天线,另外2.4G信号全波长是0.12 ...

谢谢你的回答。就是不知道正常情况下在水平位置飞机和遥控器的正常距离是多少米。

网友C:
用透明胶直接粘死,那就永远不会断了

网友D:
内容这么多人看帖居然没回的?我是新人,希望河南模友越来越多

网友E(2021-01-13):
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