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选择一台称心如意的台钻(非模型使用)

楼主(2013-04-17):
各位模型达人好,借宝地询问一下应该买什么台钻。如果违反版规还请版主见谅,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为此我还专门跑去距家100公里的章丘二手机电市场寻找台钻(图片将另行发帖,以供参考)

   用途铣砚石。打掉砚石的石层,所用旋转锉,金刚砂磨头均为3-6mm柄径,金刚砂开孔器柄径为10mm。砚石硬度为莫氏3-4。砚石质地脆软。所有砚石均为手持,不能用夹具(所以钻铣床不考虑)。电压只有220V。工作时间较长,连续打磨1-2小时(电机能够承受此类铣工作),同心度不会发生变化最好。价格1000-1500之间。不会用这台加工其他东西。就是做打磨之用。
   图片中所做即为本人工作,感谢论坛兄弟给出谋划策。
考虑机型:西湖 Z406系列 分为 ABC(区别是主轴锥度吗)(如果16mm找不到,只能委曲求全)
          西菱 Z406系列 分为 ABC(区别是主轴锥度吗)(如果16mm找不到,只能委曲求全)
          西菱 ZQ4113轻型台钻
          西菱 工业台钻Z512系列 分为 -1 -2  B型 区别 还是锥度吗?
         二手台钻确实不考虑了,因为看过之后,知道自己的动手能力,再就是二手台钻大多都是380V。

       正在使用的台钻

工作:

在此感谢出谋划策

网友A:
求砚石怎么卖?加工不加水会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砚石怎么卖?加工不加水会很慢。

卖还是买?

网友:
看名字和头像,我以为楼主是日本人呢,晕死肇庆的?那里的端砚很出名喔,只是自己没文化,用不了这东东

网友:
因为旋转锉直径小,要加工的话,要求高转数,加水降温是否更好,还没有粉尘

网友B:
请问,已经有了台钻,为什么还要买台钻呢?是不是这台某方面满足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已经有了台钻,为什么还要买台钻呢?是不是这台某方面满足不了了?

这台钻同心度不好。另外机体本身太轻。哐量太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台钻同心度不好。另外机体本身太轻。哐量太大。

同心度不好,是不是会把石头搞得崩碎?

网友:
如果你 觉得台钻可以用的话,那就买西湖的吧,没有中间台面的那种,价格不算高,重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还是买?

当然是卖。自己做个可以收藏了。

网友:
台钻设计的是径向受力,看你加工工艺大都是横向受力,台钻横向受力的话,夹头很容易掉下来。

网友:
我买过一个西菱Z516B,90多KG2K元。钻主轴都是要上下移动的,肯定有间隙了,间隙多大的问题。结实的钻床都是380V电机,加个变频器就解决了,变频器很好用。不是皮带变速能比的

网友:
用碗形砂轮吧  这旋转锉直径太小  线速度不够  砂轮容易损坏  加工效率也低

网友C:
钻铣床应该比钻床更适合干这个活,好点的钻铣床譬如西湖7016和黄山7016价位都在四五千。你要的这个价位的只有西菱7016符合,价格好像是1800.  自己去阿里巴巴或者淘宝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心度不好,是不是会把石头搞得崩碎?

一哐就铣多了。铣多了,就破坏整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铣床应该比钻床更适合干这个活,好点的钻铣床譬如西湖7016和黄山7016价位都在四五千。你要的这个价位的只 ...

西菱的主轴脆。

网友C:
咬咬牙吧,上黄山或西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咬咬牙吧,上黄山或西湖

基本决定上 西菱 516B了

网友:
换个好点的钻夹头应该同心度就会好了,大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