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恒龙坦克更换锂电池是否还要更换电调

楼主(2013-04-17):
如题:我的恒龙M41想更换锂电池以便增加扭矩,同时是否还要更换电调?另外再麻烦各位车长推荐适合的锂电池和电调。谢谢

网友A:
换2S锂电不用换电调

网友:
扭力是电机的参数,跟电池没关吧?........要增加扭力还是换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2S锂电不用换电调

2S是指锂电池的哪个参数?我看很多锂电池的介绍都没有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2S是指锂电池的哪个参数?我看很多锂电池的介绍都没有说?

锂电池一节是3.7V,也就是1S........那么2S就是两节3.7V并联成7.4V,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一节是3.7V,也就是1S........那么2S就是两节3.7V并联成7.4V,以此类推

网友C:
原装的电池放电不行,换电池后能增加一些扭矩,但是。。。。。原厂电调很快离你而去,然后你就换电调,换控,换声组,换。。。反正一个大坑,越挖越大

网友:
换锂电小心烧电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电池放电不行,换电池后能增加一些扭矩,但是。。。。。原厂电调很快离你而去,然后你就换电调,换控 ...

换电调必须换控吗?

网友:
2S的锂电充好电后是8.6V,和原厂的电调配合的不错,我用了很久了,不会烧电调的,就是低速控制能力不行,需要好的控制必须使用接收机加电调的方式,后面的成本就会不断增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调必须换控吗?

换电调就要换控了,至少需要4通,运行方向需要使用混控。

网友D(2013-05-17):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电池放电不行,换电池后能增加一些扭矩,但是。。。。。原厂电调很快离你而去,然后你就换电调,换控 ...

381大哥,直接用7.4V 的5200毫安锂电带动原厂的坦克  不会有啥事吧  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81大哥,直接用7.4V 的5200毫安锂电带动原厂的坦克  不会有啥事吧  求解

如果不是钢波箱,可能会扫齿,只在室内玩,应该也不至于烧电调,想玩室外就看RP吧

网友E:
换锂电看放电系数吧,20C以上的要小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锂电看放电系数吧,20C以上的要小心

可是 我看上的是 7.4V 5200毫安时  30C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钢波箱,可能会扫齿,只在室内玩,应该也不至于烧电调,想玩室外就看RP吧

   只在室内玩,用7.4V的锂电  放电是30C的,用395电机,其他全部恒龙原厂,行不行呢,或者你有什么推荐的,教教我这个新人,以前一直都是看你改造的帖子,对你映像深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是 我看上的是 7.4V 5200毫安时  30C 的

锂电的C只是他能够放出的最大电流指标,实际上电流大小是受到电调限制的.....所以不用担心的,一般选30到40C的都没问题......但是建议选知名牌子的锂电,比如ACE的DUALSKY的或者ZIPPY的都可以,杂牌没牌的就不要碰了,可能会质量不好烧电调什么的,不过建议保险还是更换电调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锂电的C只是他能够放出的最大电流指标,实际上电流大小是受到电调限制的.....所以不用担心的,一般选30到 ...

你帮我看看  这个电调  能用在1.16坦克上面吗? 可以的话  多少个才能够一台坦克使用啊 链接(外部链接,予以删除处理,版主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帮我看看  这个电调  能用在1.16坦克上面吗? 可以的话  多少个才能够一台坦克使用啊 链接 http://item ...

才10A==坦克的电调怎么说至少也得单路60A以上吧

网友C:
锌合金扫齿的原因是换了大放电的电池之后,电机潜力得以发挥,扫齿的可能性就大。原厂电调没有过流温度报警等保护功能,配原厂电池挺好的,因为原厂电池就那样,电流想大点都没有,电调想输出更大电流都没办法,电池给不了嘛。一旦换了好电池,电调烧毁的风险就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10A==坦克的电调怎么说至少也得单路60A以上吧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这个 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锌合金扫齿的原因是换了大放电的电池之后,电机潜力得以发挥,扫齿的可能性就大。原厂电调没有过流温度报警 ...

381大哥,如果用7.4V锂电  那要用多少A的电调才能适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1大哥,如果用7.4V锂电  那要用多少A的电调才能适应啊?

一般都是用多路集成的电调,如果电池用3s以上的电机又是540的就用耐高压的320安电调,一般电池的普通的320安电调就行,不过不如集成电调爽,但是2s又不如4s暴,纠结啊纠结啊,呵呵

网友:
只管上去使劲操坏掉全部拆掉大修以后就爽了

网友:
其实不是非常重的和变态要求的,2S电池完全能满足的,田宫的不也是7.4V吗?

网友:
suan算了  宽裕点全部换吧

网友:
看完就走,留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