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设置

楼主(2013-04-17):
初始界面

选择电调及模式,main是直机的主电机,tail是直机尾电机,multi就是多轴了,我的就是好赢40A的

多轴的基本参数,其实默认就好了,有些参数我也还没弄明白,大家将就看吧

楼主:
刷了很爽哦,我的四轴用的mwc2.2默认参数,电调默认参数,明显响应速度快多了,即使有风的情况下四轴也比以前稳多了

网友:
刷电调 ???  不是太懂

网友A:
这个电调是天行者还是飞腾?这东西没有拆开看过,我也在学习刷电调。

网友B:
能不能把自带的BEC刷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自带的BEC刷掉呢?

BEC是硬件。。。

网友:
用MWC的烧写器能刷吗?我也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是天行者还是飞腾?这东西没有拆开看过,我也在学习刷电调。

天行者的20和40A的

网友:
我的是天行者40A BEC不是UBEC能刷吗?我看了是atmega8的芯片。

网友:
固定翼用哪个好? 多轴模式?

网友(2013-05-28):
这个很好 整需要谢谢

网友:
有空也刷一下看看

网友:
蛮好的,过两天刷来玩玩~~

网友:
就是没看到刷那个能支持 6S  而且UBEC的 刷那个多轴10.1固件 看到 max  3S  我是不是刷一下  不支持4S了?

网友:
此贴不顶天理不容

网友:
真是及时雨啊!!我怎么都刷不成功这下对了太谢谢了

网友C(2013-07-01):
四合一的能刷不?

网友D:
我也刷成了!但是也还是想问
我用的是好盈飞腾30A,刷固件时是30A的就刷还是要像你说的指定型号?

网友E(2013-10-05):
就是想问下,这个要是刷完给固定翼用,选哪种模式